这样标注有没有问题呢?规范的怎么标?

楼主(2016-02-04):
(图片)

网友:
没问题,加个倒角

网友(点评):
若有尺寸要求,加上公差

网友:
应该有个总长才好,去掉130,加上倒角尺寸。

网友(点评):
为啥一定要标总长?标总长后层主的基准面已经与楼主不同,那么110的基准要不要变动。 标总长可以用参考值。

网友(点评):
标总长便意味着基准发生了变化,这是属于设计语言变更了哦,完全不可取。

网友(点评):
倒角和粗糙度标注上了便是算是一张完整的图纸了,

网友A:
标总长度140,粗糙度要标下,倒角要标 。

网友(点评):
标总长后层主的基准面已经与楼主不同,合适吗?110的基准面要不要变动?

网友(点评):
大侠,为啥要标总长阿

网友:
最好给个总长,人家知道取多大的料

网友B:
销配合有u6、m6、h8、h11、h13。你这是太随意不规范!

网友(点评):
自己查查便知,10级公差不行吗?

网友(点评):
公差配合规不规范与楼主问的“这样标注有没有问题”是两码子事。销配合与轴的选用又是不同。

网友:
在机械加工中有误差累计过程。这是一种标注规范。你可以看下机械制图。

网友(点评):
在机械加工中,实际又是咋操作?咋量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标总长度140,粗糙度要标下,倒角要标 。

不用动的。你既然标注的第一尺寸为10,基准面就要从左开始,标注总长不影响基准。但是他只标了10没公差,就是自由公差了。如果要求不严格的地方可以用。要求严格有定位要求的时候要标公差。

网友(点评):
按照层主之言,那么110尺寸要不要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动的。你既然标注的第一尺寸为10,基准面就要从左开始,标注总长不影响基准。但是他只标了10没公差, ...

110尺寸是以10为基准的,加工过程先保证10再保证110,和标注总长有什么关系?

网友(点评):
这活一般用啥机床来加工?

网友(点评):
这图纸意思,“10”应该为非关键尺寸,夹位用的

网友:
这种工件量小的话用最最普通车床就车出来了。钻床打孔就OK了

网友(点评):
用普通车床加工,层主操作加工过程是如何先保证10再保证其他尺寸

网友:
你这个问题。。。。。。哎!你找个车工问问就可以了。再说就成灌水贴了。。

网友(点评):
层主到这层,还会继续坚持楼主的图除了倒角未标之外,还需要改动其他尺寸吗?当然对更严谨的尺度来看楼主的图,还要补充不少东西。就一般加工件,可以接受。

网友(点评):
哈哈,跟着各位大侠又偷偷学了不少.新年好

网友:
就一般加工件,需要标注总长的,方便人员取材

网友:
总长标注(130)作为尺寸参考,主要是为了方便下料,个人建议

网友:
楼上说的对呀,考虑加工工序来说,一般都是先截断总长的,标注总长为参考尺寸方便加工成员选材的。其他的没什么问题,如果还有什么要求的话,可以考虑加上粗糙度,同轴度的。还有标注的要点还应考虑加工工序的需要和测量的需要,配合要求与最优先需要

网友:
感觉标注无论公差也罢,尺寸也罢,应该从功能上来,如果没说功能,那么我可以说标注的都对也可以说标注的都错,有了功能才有了一切

网友:
楼上的仁兄一语中的
标注是什么,是设计师的语言,用来表达设计师的设计意图的。如果零件没有配合上的要求,就可以随便做,当然世界上也从来不存在可以独立使用的零件
楼主从一开始也没交代使用情况,配合要求,大家的评论也是基于图纸上的标注,猜测这个零件的用途,这个命题本身就是有歧义的。楼主可同意我的说法?

网友:
差倒角尺寸,粗糙度,形位公差。如果你的孔位置尺寸有要求,还应该将110mm尺寸加尺寸公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销配合有u6、m6、h8、h11、h13。你这是太随意不规范!

标注是没有问题的,可以标注加减公差和公差代号,就看楼主需要的是什么精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标注是没有问题的,可以标注加减公差和公差代号,就看楼主需要的是什么精度。

LZ必须确认这是一个什么作用的销轴。在上一级是什么配合。标准的做法是怎么作的,通常一根销轴涉及两种配合。怎么能随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Z必须确认这是一个什么作用的销轴。在上一级是什么配合。标准的做法是怎么作的,通常一根销轴涉及两种配 ...

首先你说的是对的,相配合的零件肯定要互相看各个零件的尺寸公差与配合,我说的意思是48±0.05这样的“标注方式”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说的是对的,相配合的零件肯定要互相看各个零件的尺寸公差与配合,我说的意思是48±0.05这样的“标 ...

LZ选的是js10,标准中是没有的。笔笔有踪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