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轴承的十字磨损?

楼主(2016-02-04):
这个算轴承的十字磨损吗?

角接触球轴承

转速1500转左右

格利森铣齿机,滚刀头架

有两条相交的线,大概是75度,一条深一条浅@逛逛论坛 @螺旋线 @2266998

网友A:
深的应该是轴承受径向力引起的,浅色的是轴向力,建议换轴承了。

网友(点评):
我谈的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深的应该是轴承受径向力引起的,浅色的是轴向力,建议换轴承了。

什么叫十字磨损?没听说过这种磨损类型,能帮解释下十字磨损的定义吗?

网友(点评):
等一会看8爷的回复吧

网友B:
仔细看了一下图片,还是没完全看清楚,图片清晰度还不够,不能说死,

首先说,十字磨损,一般是对深沟型球轴承说的,就是球在正常滚动过程中,遇到一个特定阻力,突然旋转90度,改变原来滚动方向的一种行为,为什么会有‘十字带’,就表明了滚动面或者滚动体已经发生了损伤,而这种周期性的‘十字行为’很快就导致寿命急剧减少,

角接触轴承,滚动模式是不同的,一般难以发生‘十字行为’,因为首先就难以发生‘十字偏转’,有时其磨损带是平行带,少数有交叉,但不是90度,有时也不是完全两条带,而是多条交叉带,有深有浅,你这个,确实看不清楚,

你自己再看一下,两个带的交叉点是不是与‘旋转痕迹’,假如有的话,就是一种‘类似十字磨损’的行为,假如没有旋转痕迹,就另说了,

网友(点评):
有很多交叉带,大概75度,没有旋转痕迹,确实比较浅,谢谢,终于明白十字磨损的形成机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了一下图片,还是没完全看清楚,图片清晰度还不够,不能说死,

首先说,十字磨损,一般是对深沟型 ...

涨知识了。如果是你们说的十字磨损能否通过测震仪和频谱分析来分析出来?

网友(点评):
有过‘振痕模型’的,可以从系统库里面查到,就监测出来了,没有的,要建立新模型,

网友:
说说中间隔圈的长度

网友(点评):
对了,跟十字磨没有关系,998大侠已经说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了一下图片,还是没完全看清楚,图片清晰度还不够,不能说死,

首先说,十字磨损,一般是对深沟型 ...

998大侠:

中文里查不到“十字磨损”,能否告知英语名称?
谢过!

网友(点评):
没有确定名称,我说的是行业内说法,代表一种行为,专业论文分析‘自转与损伤’的有描述这个,属于轴承行业很窄的专业了,英文称‘自转与特殊磨损分析’,

网友:
不懂
是根电主轴?
后断两盘?
无浮动?

网友(点评):
机械主轴加圆盘电机

网友(点评):
电主轴,他转子部分没给全。

网友(点评):
楼主说了,是力矩电机,也就是说,这是参与插补的轴,是C轴吧?

网友:
这个确实涨知识了,虽然不去设计轴承,但起码知道了频繁的往复运动是怎么有损寿命的。但话又说回来,有损寿命又如何,坏了换就是,最多是在设计中尽量避免这样的用法。但如果必须用到往复运动,又必须安装轴承,难道因为缩短寿命就不用了吗?其实只要想通了寿命也是拿来消耗的,心就顺了,千年不死,万年不灭那种对产品的更新换代是不好的,相对渣点的豆腐工程才是新陈代谢的王道之举~

网友(点评):
哈哈,你这是‘自己找辙要挨饿’的逻辑,不多说了,哈哈

网友(点评):
200万买的设备,谁要是该这么说,老子叫它滚蛋,换人,只有国产设备会这么说,卖20万,我都不要

网友:
真正长知识了,十字磨损,行为。

网友:
长知识学习了,可是怎么避免出现这种问题呢

网友:
其实一个人不敢谈协议,而是拐弯抹角的写小说,就能看出这个人的品性,黄金甲里周润发对那个偶像(一时真想不出名字来)说的一句话很能说明问题,就是“我给你的才是你的,不给你,你不能抢。”,上位者永远是俯视人民的,而在中国历来又是以屁股大为尊,所以用屁股永远也不可能看见脑袋。我说过,给屁股2-3年的时间自摸,看看屁股能不能摸到脑袋。

网友(点评):
层主的自我分析真是到位。

网友(点评):
以后什么德行,或者你玩,或者你走,别以为有其他选择,到玩的时候,你扯淡了,到该你走的时候,又扯淡了,尤其是谈些不着边的蛋,什么社会,体制,为什么我谈武帝,武帝给你人马,要什么都有,该你说话了,说啊

网友(点评):
你生在米国,谈点虚无缥缈的还有戏,哈哈,你假装‘很行’普院收你,纯养你全家,在中国,你没戏,你说行,把马给你牵过来,你上不去,抬你上去,你跑啊,最终一定能看懂你是谁,中国是现实社会,扯淡是没戏的

网友(点评):
轴承摆在那里,你谈谈吧,哈哈,你扯淡说要谈螺母,哈哈,俺就是玩螺栓与螺母的,能玩到德国95%的程度,不算夸口吧,哈哈,你也许又要谈别的了,你该学俺,俺教育人家,就谈两个事情,馒头与‘老虎’,哈哈

网友:
既然你是玩螺栓和螺母的,就谈谈这个吧,我拿起它不到二十天,我们就来谈谈布林螺母如何,图我都贴出来了的,是真是假加工一个就能看到,就说那个偏心量,你说说你是怎么考量的

网友(点评):
你写个帖子,完整写一下,别凑合,写好了,规规矩矩贴上,让大家看看,证明你玩螺栓了,论坛上懂螺栓的多了,不是俺自己,早年有好多螺栓的帖子,处理各种问题的都有,你都可以看看,那才证明人家是玩螺栓的

网友(点评):
你得玩到人家问你啥,你说啥的时候,才能出来说玩螺栓,哈哈,人家问你轴承,就得说轴承,你说什么条件,人家给你了,就像汉武帝,都给你了,你下面该说话了,不能扯别的蛋,说‘匈奴比我们早多少年?’能扯吗

网友:
图贴不上去?

网友(点评):
谢谢,我那个是典型的没预紧,钢球发生回转

网友(2016-05-04):
大侠的应该是这种吧。

网友(点评):
和这个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