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圆角是怎么做的?

楼主(2016-02-04):
我用 fillet 怎么也做不出来啊,还请大侠点拨,谢谢!
算了,我还是好好看看教程吧。谢谢关注!

网友:
这个是SW软件自带的教程,看看就会的。非常简单

网友(点评):
但是我没找到具体的操作指导啊

网友:
看这两个图片,第2个打开有详细的步骤。

网友:
你另外一种圆角怎么做,这个就怎么做,同一个命令

网友:
你是说实际加工还是画图??

实际加工用球头铣刀很容易就做出来了,你不想要圆角反而是件麻烦事情

SW画图的话,插入菜单 -> 特征 -> 圆角,然后选边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