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图所示同轴度怎么检测?

楼主(2016-02-04):
     厂家要求检测两端41孔同轴度,但是工件太长,一直没有好的测量方法。
求助各位大神帮忙出出主意,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A:
偏摆仪、杠杆千分表

网友B:
可以加工一个简单的工装用激光对中仪检测,精度可以到0.01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摆仪、杠杆千分表

您所说的是否为内置杠杆,那样需要两端测量么,读数要怎么换算成同轴度呢?

网友(点评):
先去了解偏摆仪是如何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加工一个简单的工装用激光对中仪检测,精度可以到0.01mm。

还没用过那么高端的,不知道具体要怎么用呢?而且厂家要求简单方便,成本低的,那个激光对中仪是不是很昂贵啊。

网友:
你们要是批量生产,每件都要检测的话,这个激光对中仪不是很方便,估计检测一个要20分钟。激光对中仪主要是用在设备安装上,调整电机和减速机同轴度及端面夹角的,现在大概10万左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用过那么高端的,不知道具体要怎么用呢?而且厂家要求简单方便,成本低的,那个激光对中仪是不是很昂 ...

批量大的话,每件都需检查就做个固定工装来检测。一个小工装加套百分表就搞定。

网友A:
在基准端做一个涨胎下到轴里面,用万能分度头夹紧涨胎,用百分表和磁力表座测量。旋转万能分度头看百分表就可以了。你要求的同轴度也不是很高30丝。

网友(点评):
零件两端有中心孔位可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用过那么高端的,不知道具体要怎么用呢?而且厂家要求简单方便,成本低的,那个激光对中仪是不是很昂 ...

精度高的十几万,最近接触一款美国的,挺贵的,国内做的不是太好

网友:
实际一个车床,加上几个支撑,慢慢的旋转轴,加一个千分表就OK了,不过貌似要加的支撑多点

网友(点评):
简单可行

楼主:
哦 成本太高就不行了,况且批量很大,车间现场用的,方便快捷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基准端做一个涨胎下到轴里面,用万能分度头夹紧涨胎,用百分表和磁力表座测量。旋转万能分度头看百分表就 ...

这个试过了,工件太长的原因,测量很不稳定。

网友:
厂家这是又想少花钱又想解决问题呀

网友:
同样的问题也头疼呢

网友:
应该标跳动,方便测量

网友:
高精度异形顶尖机构,杠杆转换机构,百分表

网友(2016-03-10):
这个可以做同轴度的量棒,这个产品做过的,
复杂的做个带表的量规测量,扫描

网友(2016-05-09):
有偏摆仪最好,没有用空闲普通车床也行,两头顶起,在两头加装百分表。
因为两内孔41的倒角与内孔是一次加工的是同轴心的。另外两头外圆应该是与内孔同步加工的吧,百分表直接检测外圆就可。
同轴度0.3要求不高,建议在装夹工装上想点办法就能完全保证同轴度了!

网友(点评):
这种方法比较实用可行。这种检测方法其实是检测相对于公共轴线的同轴度。如果外圆和内孔不是同时加工出来的,可以在设计工艺时考虑同时加工。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在二顶针的基础上,增加一个内孔杠杆百分表

网友:
龙门式三坐标不可以吗

网友(2016-06-29):
利用CMM可以很方便的进行检测,精度达到0.0018mm

网友(2017-04-19):
可以做同轴度的量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