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排测电笔测量火线问题

楼主(2016-02-04):
教孩子用测电笔测量是否有电,发现家里的插排在插排开关关闭后,测电笔还是亮的,
开关打开后,测电笔在另一个孔亮,与断开的孔不同。

请问为什么会亮呢,火线为什么会变化呢?

注:插排开关断开后,使用电器不通电。

用万用表测量电压,开关断开后电压为11-20V交流
开关连通后电压230V交流

补充内容 (2016-2-14 09:13):
我用手机录了一个测试过程的视频,下边的回复好像也很难解释我这种现象。http://pan.baidu.com/s/1eRnvnTC

楼主:
这个图是插排的简图,上部有个按动的开关,发光二极管的符号忘记了,就画个圈表示。

我认为如果上部那条线是火线,下部那条是零线,开关分开时测点A和测点B应该都不会发光,开关连接时测点A发光,测点B不发光。
如果上部那条线是零线,下部那条是火线,开关分开时测点A应该不发光,测点B发光,开关连接时测点A不发光,测点B发光。

现在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实际情况是开关分开时,测点A和B都发光,开关合并时测点A发光,B不发光。
如果不信,可以看我录的视频,下载地址
http://pan.baidu.com/s/1eRnvnTC

网友:
负载不对称,中性线不是0v了?

网友:
插线头就两根线,你关掉的是地线(零线)。

网友:
插排是否有指示灯?
指示灯接有一电阻

网友:
电工的口诀:火线进开关,零线进灯头(也就是负载),譬如日光灯,你把零线与火线接反以后,晚上在关灯以后灯管还会有余光的,把2根线反过来接一下后,余光就没有了。你用电笔测的结果就是这个道理,你可以证实一下看看。为什么要用三线插头?也是为了固定负载的接线,你可以看一下插头上面一般会标明L与N 另外还有1个是保护接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