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SW看不了缩略图

楼主(2016-02-04):
为什么我的SW看不了缩略图,求解决方法(现象如图片),之前是可以的,后来重新装了SW就不可以了

网友:
-电脑设置以及solidworks系统文件设置(网上能查到怎么设置)后,还是不能显示缩略图。
则用以下方法(dll注册):
--1、找到sldwinshellextu.dll 和sldthumbnailprovider.dll所在文件夹,然后分别注册。比如我的是: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SoliWorks Shared\sldwinshellextu.dll
D:\swrj\SolidWorks\sldthumbnailprovider.dll
然后新建文本文档,输入:
regsvr32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SoliWorks Shared\sldwinshellextu.dll
regsvr32 D:\swrj\SolidWorks\sldthumbnailprovider.dll
(注意字母C、D前都有一个空格)

--2、开始---运行

将第一个regsvr32从文本文档复杂粘贴过去:

确定。 第二个DLL文件同样如此。
OK

网友A:
不成功的话,会出现如下提示:

--3 则须对System32文件下逐一注册了。
先将上文提到的2个dll文件复制到C盘 windows System32下。
然后:
开始--- 运行----CMD。回车 。
输入 :for %1 in (%windir%\system32\*.dll) do regsvr32.exe /s %1
回车。 运行几分钟后就好了。
(运行过程如果出现错误提示不用管,关闭提示窗口继续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成功的话,会出现如下提示:

还是不行

网友:
应该可以的,你再试试

网友B:
solidworks和proe到底哪个好

楼主(2016-03-07):
引用 网友B:
solidworks和proe到底哪个好

S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