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割器上的线怎么走

楼主(2016-02-04):
        我正在做一个设计,4工位的分割器上的每个治具需要用两个气缸,问题来了,哪些感应线怎么走,直接从分割器中间的孔塞下去吗?一直转,线会转断或者缠起来吧?
       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导线旋转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线旋转接头

真的有这种接头吗,有没有具体品牌型号?我只用过气管旋转接头。

网友B:
搜 旋转电接头
旋转接头可以是气 液 电,有气电混合,有以太网,总线,同轴电缆,还有光纤。
有厂家专业生产各种旋转接头。

网友:
网购平台上很多,你搜一下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 旋转电接头
旋转接头可以是气 液 电,有气电混合,有以太网,总线,同轴电缆,还有光纤。
有厂家专业 ...

那里面是个什么结构?什么原理啊?

网友(点评):
网上搜一下,导电滑环就是铜环,碳刷之类。

网友:
旋转部分尽量少出现需要接气和电的地方,气旋转接头比较普通,价格也不高,但却会给你的设计造成不必要的麻烦,电的旋转接头,可靠性好的,价格都非常高
我通常的做法是,在旋转盘上做机械结构,驱动的气缸做在台面板上,这样既可以完成功能,可靠性又好

网友C:
不少都是做双转盘,分割器做成空心轴上面一个转盘固定不动用于放置一些气缸等和工位对应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少都是做双转盘,分割器做成空心轴上面一个转盘固定不动用于放置一些气缸等和工位对应元件.

那么应该叫双盘,一个转一个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少都是做双转盘,分割器做成空心轴上面一个转盘固定不动用于放置一些气缸等和工位对应元件.

你的意思是用DT系列分割器,中间有个空心?

不对吧,我这个线和气管要跟着工位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用DT系列分割器,中间有个空心?

不对吧,我这个线和气管要跟着工位转的?

那只有用个旋转接头

网友(2016-05-11):
其实考虑另外一种思路,用机构锁紧替代气缸,在转盘转到需要打开的位置,用外部固定的气缸后其它机构打开锁紧机构,这样转盘上就不用考虑电气的连接问题了。

网友:
旋转接头

网友:
焊银点机器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