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双面同步带的使用

楼主(2016-02-04):
求助双面同步带的使用
      百度没搜到什么有用的信息,望各位能科普一下
谢谢!

图2中两个同步轮如都是从动轮,方向则相反,是否可这样使用?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图4中只有其中之一的轮有动力,另一无动力,这样布置啮合的齿数比较少,是否可以这样使用?

网友:
最后一图没觉得包角太小?

网友:
最后张图考虑到装配了吗? 既然要这样为什么不用齿轮

网友:
图四为什么不直接用齿轮啊,即使要解决这两个齿轮和其他机构的同步性个人觉得应该这两个应该用齿轮啮合,在单独在主动轮上加一个同步轮进行和其他机构同步。

网友:
在没油的场合再来个齿轮传动?

网友:
可以这样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