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相同组件不同形状

楼主(2016-02-04):
       我在大装配体里装配了几个相同的小装配体,小的装配体里有距离装配关系,我想让他们显示不同的形状,就是距离这个装配关系里的距离不同。有什么办法没有?如果是阵列的话呢?
       说的比较拗口,相同各位用SW的大侠都明白,谢谢各位。

网友A:
使用配置。具体分两种方式
2015版之前,应用配置时对每个配置分别建立距离配合,不同的距离配合使用不同的距离,切换配置时,要压缩原有的距离配合,新建距离配合,在总装配体中,对每个子装配体应用不同的配置,从而得到不同的距离。
2015版之后的距离配合可以在距离配合尺寸对话框就有配置功能,这样,虽然配置不同,但可以只应用一个距离配合,就可以满足不同配置的要求,而不用压缩新建距离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配置。具体分两种方式
2015版之前,应用配置时对每个配置分别建立距离配合,不同的距离配合使用不同的 ...

那阵列了,也这么做吗?
配置还不太会用,有没有相关的视频学习一下。

网友(点评):
阵列也一样,用配置功能,方法分2015之前和之后两种,2015之前分别新建和压缩零部件阵列,2015之后零部件阵列自身带配置,一个零部件阵列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