伸缩主轴防水

楼主(2016-02-05):
快过年了,在这里祝各位新年快乐,还在奋斗的同志再坚持一下,加油!
和一个小伙聊天,他描述了如下的结构和出现的问题,下图为一个主轴挡水结构示意图,主轴沿X、Y两个方向做直线运动,挡板前端的大量冷却液(水、油)会溅到主轴上;
现在的机器只有有挡水板,图中示意标注了一个V型密封圈,此方案并未成功,一个是密封圈与主轴间隙太大,起不到防水效果;间隙太小则阻力过大,影响精度,同时主轴下方的两个尖角处磨损过于剧烈;据说日本的机器和这个结构类似,密封效果良好,各位大侠看看,抄袭未遂的原因的是什么,怎么有效解决此类结构的密封,欢迎大家讨论
设想在挡水板上增加流道是否可行,需要挡水板和主轴的配合间隙多少合适,挡板和挡水板之间用异性的聚氨酯垫圈是否可行,是否也会影响主轴精度,在下才疏学浅,胡言乱语,请大家批评指正

网友:
仔细的看了十几分钟,想到了几个问题:
1、主轴前后运动时,V形密封圈是不是抱紧在主轴上的?
2、主轴上下运动时,挡水板是不是跟随上下运动的?那挡水板和固定件间怎么保证密封?
如果结构完全和日本设计的一样的话,那就是密封圈的材质问题,但现在考虑抄袭时肯定有没完全理解的地方,导致抄袭不成功。没有详细图纸对照,确实分析不出关键问题

网友:
1.挡水板与固定座之间有间隙。
   水和油不能完全从你的固定座的流水口排出的,改改固定座与挡水板的接触结构,和固定座的排水结构也得改。
2.密封圈应该加在固定座上吧。
以上,
纯属为个人主观判断,如有不实请多多原谅!

楼主:
固定座上有流道,挡水板也可以有,此结构主要是想防止有大水滴在轴上残留,以至于轴向后运动时,有水滴滴落在固定座后的腔体内;挡水板和固定座之间的配合方式以及结构设计已经没有问题,主要是主轴上回有水滴残留,挡水板起不到很好的挡水作用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A:
1,密封用V形硅胶密封圈没有问题,但是内孔尺寸是否按主轴密封段截面定做?密封间隙多少(过盈量)?
2,介质是否为常压?
3,主轴尖角处R取值为多少?(如果允许尽量大些)。
4,主轴密封段的表面粗糙度是多少?
清楚以上问题后再帮你解决。

网友:
轴是偏心的吧?上下运动怎么密封啊?

网友B:
有可能主轴上升时以及挡板自重的问题造成密封圈径向受力不均,上下压缩量不一样,导致密封圈下部间隙过大密封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密封用V形硅胶密封圈没有问题,但是内孔尺寸是否按主轴密封段截面定做?密封间隙多少(过盈量)?
2,介 ...

主轴外径的尺寸变量较大,外径在69.2~70.8mm之间,圆度也无法保证,无法准确控制过盈量;挡水板按照直径69mm加工,然后手工修复,包括尖角的R值,主轴的表面粗糙度可达到1.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主轴上升时以及挡板自重的问题造成密封圈径向受力不均,上下压缩量不一样,导致密封圈下部间隙过大密 ...

现在的密封圈过盈量无法准确控制,因为不同主轴的尺寸不同,挡水板需要手工用锉刀修复,然后再配合V型圈,结果就是修复后的挡水板内孔能顺利安装,但是间隙十分不均,加上V型圈后不是太松就是太紧

网友:
你给主轴配上轴套,轴套可以X-Y向平移但不能转动,密封轴套不就行了吗

网友:
表示没太明白,不能帮忙,只能围观

网友:
开模自己设计密封件,不要买标准件。建议用丁腈橡胶做密封件,它有自润滑作用,把密封件设计成O型圈和0.3厚的隔膜为一体,分别固定在运动的主轴上,和静止的固定座上,用密封件把主轴和水滴隔开。此密封件因为隔水部分只有0.3mm厚所以柔性很好,可以承受上下前后的运动的。

网友:
可以问一下这主轴主要是做什么的  精度要求多高,防水要多好。

网友:
可以考虑采用发泡橡胶,压缩量大,保证配合良好。

网友:
刚好正为这事头疼呢!老板让给平面磨床上做防水(杭磨7132A)。也是没有好的方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轴外径的尺寸变量较大,外径在69.2~70.8mm之间,圆度也无法保证,无法准确控制过盈量;挡水板按照直径6 ...

有压缩空气源利用吗?能否考虑用高压气幕密封?

网友(点评):
这个应该能可行!

网友A:
“主轴外径的尺寸变量较大,外径在69.2~70.8mm之间,圆度也无法保证”,
这句话该怎么理解,是加工精度达不到还是零件本身设计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外径的尺寸变量较大,外径在69.2~70.8mm之间,圆度也无法保证”,
这句话该怎么理解,是加工精度达不 ...

是啊,头疼

网友:
改成直线轴承支撑,在座上考虑密封结构,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压缩空气源利用吗?能否考虑用高压气幕密封?

如果主轴只是旋转,压缩空气能够防止水滴通过密封结构进入主轴安装座后面,但是喷水过程会有大水滴吸附在主轴上,仍然会有水珠附在主轴上;还有一点就是他们是怎么用挡水板结构实现的密封

网友:
先提一个笨办法,在挡水板上加一个毛毡,毛毡用粘性较大的油侵润。一方面毛毡在挡水板的前端,可以挡掉大部分飞溅过来的水,另一方面毛毡柔软,可以紧紧的贴在轴上,哦,对了,突然想起毛毡用久了会永久变形,貌似行不通。。。。

网友:
问题:是不是主轴带动挡水板径向移动的??如果是,那么挡水板就是靠主轴挤压V型密封圈获得动力的。这就导致V型密封圈一侧压迫过紧,而另一侧产生较大间隙,导致密封失败,而且严重影响密封圈寿命。如果挡水板重量很大,且与固定座之间相对运动时摩擦阻力很大的话,这些不利因素最终都靠压迫V型密封圈去克服。所以这种结构有问题。楼主应该看看,日本的产品里密封圈与主轴结合的地方,是否有耐磨环支撑,密封圈只提供密封效果,而耐磨环负责传递径向移动是的力。

楼主(2016-03-21):
引用 网友A:
有压缩空气源利用吗?能否考虑用高压气幕密封?

大侠请看现有的结构和空间分布,用压缩空气的话压缩空气的腔体和结构也需要随着主轴上下运动,对主轴的精度会有一定的影响,同时也可能增加主轴的震动;同时,主轴前后运动会附着水滴,要实现该处结构密封的空气需要一定的压力,吹到主轴上的噪音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