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调机主要调什么?

楼主(2016-02-05):
CNC调机,经常需要拿一个零件去调,有时候这个零件为废品,请问主要调什么,为什么废品也可以?

网友:
根据实际加工修正尺寸吧,废品虽然尺寸不对,但是加工条件是相同的。在实际加工中影响尺寸的因素很多,编程和操作不可能把所有因素都考虑好的,所以用通过调机来修正精度,调机时尺寸对不对不重要,重要的是程序在实际加工中的误差有多少,然后根据误差修正尺寸,这样就能保证正式加工中的尺寸正确稳定。

网友(点评):
能否举个简单的例子呢?谢谢

网友(点评):
比如某零件图纸要求宽度10+0-0.02,废品尺寸9.96,正常加工该位置时转速1600,进给0.05/转,切削厚度0.1,那就调程序铣至9.76(每边0.1),然后实测尺寸看是多少,再根据这个误差来补偿。

网友:
学习了     是修正机床加工精度吗

网友:
不是修正机床加工精度,而是修正一些预估和实际加工所不同而产生的误差,因为影响精度东西很多的,比如装夹,刀具,温度,切削方法等,没谁能把这些因素完全预估合适的,所以就需要调机来修正精度。

网友(点评):
那么该调机的零件还能用吗?

网友A:
通过零件试切验证机床的各项精度.

网友:
做产品的水平不够就慢慢调试,如果做模具的就没办法调

网友(点评):
如果做模具的就没办法调. 为什么模具没办法调呢?

网友:
本人理解是叫它干活,然后检查它干的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过零件试切验证机床的各项精度.

机床调试试切主要是通过检验试切零件的形位精度来验证机床的静精度和动精度,例如机床各轴的平行、垂直、定位、重复定位等精度。
试切后的零件经检验合格当然可以使用!

网友:
是调试机械与被加工零件的桥接;依照工艺要求程序刀具标准与夹治具附件,输入加工程序装切削刀具 夹治具,调试坐标 刀具长度参数,依照图纸要求试切削。加工出产品首件,批量生产维护正常生产也叫调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