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车间地面油污如何清洁?

楼主(2016-02-05):
公司地面经常有油污 ,需要能方便日常清洁,有什么洗剂或者除油方案推荐么?

洗衣粉啥的太麻烦,铺防滑防油板也试过,油会滞留在防滑板的缝隙处,影响美观

希望大侠救助一下

网友A:
去污粉那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污粉那啥的

那不是不锈钢件用的么  我清洁地面的啊

网友:
去污粉 或者 酸类

网友B:
条件不好的用棉纱和锯末擦下;
条件好的用机电清洗液,去油超强,这个东西易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条件不好的用棉纱和锯末擦下;
条件好的用机电清洗液,去油超强,这个东西易燃。

用后会伤漆产生色差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后会伤漆产生色差么

影响不大,我们洗齿轮箱用,基本上洗不掉。

网友C:
锯沫扫效果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锯沫扫效果还不错

锯沫扫是什么?

网友(点评):
就是在有油污的地面撤上木锯沫,待油污被锯沫被粘付差不多的时候,先用木锹“刮”,然后用扫帚清扫,缺点是;锯沫象灰尘似的到处飞,地面清除不彻底。

网友D:
小经验
对大面积的地面油污,撒一层锯末或刨花,停一会扫去,这办法我厂用了几十年,除油效果很好。
机加车间,手上的油污用肥皂很难洗净,在锯末里加一点洗衣粉就容易洗干净了。

网友:
这应该是干净程度要求挺高的一公司,不过想好想除了洗衣粉没啥太好的东西吧,至于锯末或者刨花那是属于重度污染的地面用的,不适合楼主这种要求地板能当镜子照的要求的,而且还是在地板刷有地板漆的情况下,强酸或者强碱伤油漆很厉害的,去污粉没用过,不知道对地板漆伤害是否严重,看说明说PH值是中性的。至于洗手现在有专门的洗手粉了,洗手很好用,也不贵。

网友:
没有太好的办法,以前单位的地面每天都要用工业洗涤剂进行拖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经验
对大面积的地面油污,撒一层锯末或刨花,停一会扫去,这办法我厂用了几十年,除油效果很好。
机加 ...

锯末哪里能搞到 是指木头的那种锯末么

网友(点评):
是的,木材加工锯下的锯末或电刨下的碎屑。

网友:
高压水枪配金属洗衣粉水冲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