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溢流阀影响减速动作

楼主(2016-02-05):
正常马达驱动小车前进末端有一个减速的动作(减少液压冲击),出现故障为无减速动作,几番排查,最终查出为比例溢流阀(图Y69)的问题(阀内有卡阻),不明白比例溢流阀怎么会影响减速动作?速度不是又比例换向阀控制的流量控制吗?

网友:
请问V1那个三通减压阀在这里怎么起作用?

网友:
V1是为了反转快进?

网友:
我的理解:V1是个三通减压阀,P--A减压,A--T溢流,Y68的电磁铁a带电时,P腔压力油经交叉线路进到B腔,V2出口是高压,P--A的减压功能用不上,而且P腔高压油本来已经直接进入B腔了,当Y68的电磁铁b带电时,P腔压力油经平行线路进到A腔,马达回油直接回到油箱了,A--T的溢流保护功能也用不上,我想问我错在哪了?哪位指导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