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高人给支个招,这个产品先端的R2怎么加工,好难呀!

楼主(2016-02-05):
好放假了,来了几张图纸。这个轴先端的R2如何加工?高人支招。

楼主:
还有人在吗

网友:
数控铣铣不出来吗?

网友:
磨专用刀,件数少可以直接锉刀锉出来然后抛光一下。日本人这方面要求一般不严,只是要求圆滑过渡。

网友(点评):
同意。专用刀具最现实。

网友(点评):
直接拿把R2铣刀磨掉一小部分刃口就可以啦。

网友(点评):
两位能否画个专用刀具图出来?

网友(点评):
两位图纸都没看懂。

网友(点评):
除了加工中心没别的办法吧。

网友:
这个还叫好难呀!晕

补充内容 (2016-2-6 22:25):
材料是什么? 数量多少?

网友(点评):
从他的言论看他们的加工条件肯定很简单啦,没CNC或者线割,铣床估计也没电子尺的,这种条件下加工确实有一点点难度的。。。

网友(点评):
不难?请给个方法可否?

网友(点评):
不是过早下结论,

网友:
这个R角可以车加工出来吗

网友A:
不算难,但是很麻烦。最简单经济的方法就是钳工挫修。
真要上机床,第一要有数控铣,第二要有工装使斜面垂直于主轴,第三要有R2的成型铣刀,第四要会编程序(直径15的圆33.72度的斜截面是椭圆,截面一周要求倒圆R2)。第一第二可以用带主轴摆角的数控机床代替,第三可以用球头刀行切法逼近,这样成本更高,效率更低。

网友(点评):
想得不错,倒锐边没问题,但到了钝边时候如何办?

网友(点评):
这个产品是500强的产品,不要用你小作坊的那套办法。是一个设备的零件,是对称的,每台设备上有167件。挫?

网友(点评):
有量那就做专用R刀不就好了???

网友(点评):
500强的东西又怎么样,日本人并不是食古不化的人,他们只要求能合理的满足要求就可以,

网友B:
普通铣床有吗?分度头有吗?挂轮会挂吗?再加一把R2指型铣刀。如果缺以上一个条件,那就没得说了。不缺的话,我这么说,你也该明白了

网友(点评):
锐边倒圆角,用指型铣刀的那个切削刃?

网友(点评):
普通铣床怎么铣?椭圆如何用普铣倒出圆角?

网友:
看零件的数量定。数量不多用钳工修整,量大就考虑使用机械完成。

网友(点评):
问题是如何用机加工完成。

网友:
量少人工,量大家具上车床。

网友(点评):
与轴线倾斜的平面切割圆柱面形成的相贯线,如何用车床倒角?

网友(点评):
彭老有没有好的方案

网友(点评):
我一直认为我机加工水平很烂,和论坛的人一比还是可以的,至少我理解了图纸,也只想到用加工中心做。好多人图纸都没看懂。

楼主:
大家都没有好的方案吗?

网友:
加工中心

网友C:
诸位的空间概念太差,看着二维图纸想当然。

网友(点评):
开模,冲出来合适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诸位的空间概念太差,看着二维图纸想当然。

前辈,感觉这就是个2维问题。
对于小日本图纸,如果是全周会有标注。
除非这不是小鬼子画的。
如果是全周,也不用纠结非标刀,2.0程度就是叫你把圆倒大点
手磨一磨就行了,更简单,加工中心省了。除非量对的起非标刀钱。
要是用非标刀,就得注意加工中心的加工方法。
带补偿的刀具不便宜。

网友(点评):
连续轮廓倒角不倒全周?平面图上斜角上缘有没有画出倒角园弧?、

网友(点评):
我也画了12年日本图,这方面的图可以简化的,譬如不打剖面线,不画相惯线 但是标注要准。如果这图是全周未标注的话,就是问题

网友D:
在万能磨刀机上把R2的刀修一下就可以,成本也不高。不过对修刀的人技术要求比较高。

网友(点评):
公差怎么保证?

网友(点评):
通过定位工装保证

网友(点评):
167件完全足够做工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万能磨刀机上把R2的刀修一下就可以,成本也不高。不过对修刀的人技术要求比较高。

确认图纸都看明白了?

网友(点评):
你是说端面圆周全部R2?那就必须上CNC了,用修改过的R刀会省一些工时,不过没有球头刀走出来的好看,

网友E:
看图纸15的外圆没啥要求,估计设计的工程师是想用铸件做原材料的。
R2只是个过渡而已,不影响功能,应该是直接浇铸出来就可以了,右边斜面轻轻飞一刀即可。左边部分上加工中心可以轻松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图纸15的外圆没啥要求,估计设计的工程师是想用铸件做原材料的。
R2只是个过渡而已,不影响功能,应该是 ...

材质为45#钢的

网友(点评):
斜面最好是在平面磨床上用正弦磁台磨出来,精度稳定

网友(点评):
这个靠谱

网友(点评):
这个光洁度用的着磨吗?

网友(点评):
光洁度倒是不需要磨,但是长度精度要求高啊,铣床保证是比较困难的。做这种东西成品率至少要达到96%,铣床达到这样的水准很困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普通铣床有吗?分度头有吗?挂轮会挂吗?再加一把R2指型铣刀。如果缺以上一个条件,那就没得说了。不缺的话 ...

指型外球刀。用分度头挂轮,做工装利用头部对边定位,铣头摆点角度就可以铣了

网友:
照这图非标刀真的可以铣出来吗?

网友:
数控铣才行吧

网友F:
数控铣啊

网友:
加工中心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算难,但是很麻烦。最简单经济的方法就是钳工挫修。
真要上机床,第一要有数控铣,第二要有工装使斜面垂 ...

伏枥前辈说到点子上了,钝边这么处理,老前辈有什么好的方法没。

网友G:
量少用数控曲面加工

网友H:
这个好像是个粗活,铸造后留一点量加工。圆角铸造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好像是个粗活,铸造后留一点量加工。圆角铸造出来吧!

图纸看清楚了吗?看清楚了再说话行吗

网友(点评):
你那加工符号我看就标3处,其余的面要求加工吗?

网友(点评):
不加工能达到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量少用数控曲面加工

这个产品是一个设备上的,每台设备上共352件。是左右对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数控铣啊

量还是不少的

网友I:
这个件在我公司肯定上加工中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件在我公司肯定上加工中心了

加工中心上好保证正负0.02的公差吗?量也不算少

网友(点评):
还有其他办法么?

网友:
放电加工

网友(点评):
怎么给人报价?

网友(点评):
不是什么产品都可以用放电的

网友(点评):
钢材可以放电加工,只是做这个值不值...

网友(点评):
工装的钱,与设备的钱,可以改装设备来增加产能....问题是有必要一定做成R2?

网友(点评):
这是日本人设计的,是一个设备上的部件。

网友J:
用平面砂轮用仿形去靠!

网友K:
量多的话可以线切割做个夹具,5个以下就用V型块、等高铁组合一个,做这个圆角要做标准的话总之要用数控铣,没有成型刀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平面砂轮用仿形去靠!

愿闻其详

楼主:
引用 网友K:
量多的话可以线切割做个夹具,5个以下就用V型块、等高铁组合一个,做这个圆角要做标准的话总之要用数控铣, ...

多谢帮助!量还是不少的。是左、右对称的件,每台设备上各176件。就是不知道数控铣上加工精度稳定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