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解布林螺母

楼主(2016-02-05):
首先说锲型角的选取
凸螺母预紧后,由于弹簧垫片的作用,使得其上牙面与螺栓牙面接触,暂不考虑弹簧垫片的影响,认为牙面受力均匀,设预紧力矩为10n.m,以M10螺母为例,可求得牙面所受压力为31981n,查不锈钢摩擦系数为0.3-0.4,这里我们取0.4,得欲使牙面滑动的最大静摩擦 力为12792n。受凹螺母作用,凸螺母受力运动,凸螺母受力如末状态,从图中可以看出,由于受远侧力矩的影响,线接触将转变为点接触,锲型角(斜面与水平面的夹角)越小时(<<60°),凸螺母运动实际为转动,近侧牙面接触点靠近底端,点接触趋势明显,最终结果就是破坏牙型。但当锲型角过大时(>>60°),凸螺母上牙面所受压力将增大,导致凸螺母上牙面与螺栓接触面之间摩擦力大于侧移推力,凸螺母无法滑移,预期的下端面接触将不能实现。
如果凹螺母预紧力矩也为10n.m,则可求得锲型面所受压力为31981*cos(30.8)/cos(锲型角),将这个压力分解,只有沿牙型线方向分力大于摩擦力,方可实现侧向滑移。
凸螺母底端受弹簧垫片作用的支撑力未在图中画出。这个力的作用点是个最大的变数,因为弹簧垫片在有效受压的过程中,其实也是线接触,开口的位置直接决定螺母底部受力位置。
偏心量恕我不能说了

网友A:
10n.m、31981n、12792n, 这个 n 是个啥?

网友(点评):
牛/米,N是牛的英文缩写单位。

网友(点评):
楼主写的是 n 不是 N ,

网友(点评):
你真会挑刺~

网友(点评):
你帖子的问题变成是俺的责任。哈哈!

楼主:
几何分析可求得,当凹螺母的预紧力矩为10牛.米时,锲型角的取值范围在60°-90°之间都能满足,为此,我们设凹螺母预紧力矩为X,由力平衡可知,锲型面所受压力为F1=X/(0.00837625/2)/cos(87.76)*cos(30.8)/cos(锲型角),受力分解可求得垂直于牙型线(实际应该是切平面)的力,及平行于牙型线的力F2,则欲使牙面顺利滑移的条件为F2>(F1*cos(压力角)+凸螺母牙面初始压力/2)*0.4。
所有涉及到的角度其实都是空间直线的夹角,并不是在一个平面上,需要点空间想象力。压力角是锲面法线与牙型线切面法线的夹角。
下面谈谈高频交变应力的作用机理
从哈德洛克工业株式会社的网站上,可以看到他们的螺母防松试验视频,其机理是给予螺栓频繁的径向交变应力,还谈不上高频。
螺栓径向运动的受力如图,则螺母受力为下牙面切平面法线方向,该力通过锲面作用于凹螺母,由于其方向与锲面法线方向存在夹角,此处的受力平衡为

网友B:
压力角!压力角!压力角!当量摩擦系数!当量摩擦系数!当量摩擦系数!

网友(点评):
当量摩擦系数取的0.4,百度查不锈钢与不锈钢摩擦系数得的,要错了不能怪我。压力角请注意看上图,当量摩擦系数在1楼也写清楚的~,

网友(点评):
你还需要钻研一下

网友(点评):
这个地方我用的是平面摩擦系数,你们用当量摩擦系数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你们不会对力进行分解吗?明显的几何关系,为什么就能被你们简化为一个当量摩擦来概括?力学能整出那么多花样来真不知怎么说了~

网友(点评):
至于压力角,就是一个代号,对2楼图中标注角度的一个代号,你难道就只会纠结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力角!压力角!压力角!当量摩擦系数!当量摩擦系数!当量摩擦系数!

所有的学说其实就是你们那个圈子用来交流的语言,过多的注重语言,而忘记交流的目的,必然使你们寸步难行。为什么我用“刚体受力的几何分析”而不说理论力学或者其他力学,就是怕你们又钻进了概念里出不来,在我这只要懂中国汉字的意思就行。学力学的有谁会认为自己不知道刚体是什么吗(如果你对刚体有新的定义,那我们就局限于一块铁疙瘩)?或是不知道受力应该如何分析吗?又或者三角函数关系不知道如何代换吗?  都知道。
      都知道就够了,足以分析出受力后的变化。几个牙受力,承压面在哪,压力的分布,怎么就“胶合”了都可以说清楚。我敢打保票,你们对布林螺母的真正原理是不清楚的。只要你的人画一个放大点的牙面受力图出来看看就知道。我画的也只是大众知道版的受力图,真正版的我没画出来,因为一画出来,你就能知道内螺纹应该怎么去选择公差。那样偏心量的计算就不再是秘密了。
      刚体受力的几何分析是这个世界的根本法则,只有到了微观,由于测量工具的局限测不出质点(如果你对质点又有不同的定义,那这就局限于一小小块铁疙瘩)之间的角度关系,才导致了今天的各种纷繁复杂的学科产生。
      话说你们的学科,就拿之前有两位争论的自转问题来说,就能说明你们的学科在定义概念时候很不严谨。关公战秦琼的事都能活生生的上演,说明什么,他们都没错,那错的是谁?

     这段话很适合你参悟~

网友:
这个问题还算有意思,楼主不妨把算法贴出来

网友(点评):
你怎么不把自家银行账号和密码贴出来?不过你要是能说出布林螺母的原理,我倒是可以给你讲讲。别说那个大众版的,要在大众版上深挖的,我想看你能不能说到点子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n.m、31981n、12792n, 这个 n 是个啥?

不错

网友C:
牙面所受压力为31981n,不知道大侠能不能解释下怎么计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压力角!压力角!压力角!当量摩擦系数!当量摩擦系数!当量摩擦系数!

哥啊,还百度上去查摩擦系数啊?不想买机械手册的话群里有人提供了电子板的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extra=&page=33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牙面所受压力为31981n,不知道大侠能不能解释下怎么计算的?

第一阶段初略估算的,误差大。
计算公式为:预紧力矩/(螺纹中径/2)/sin(arctan(3.14*螺纹中径))
实际计算的时候,用作图法画切平面,量法线与预紧力线的夹角。当然这个角肯定是异面的,不过直接量最简单,软件有这功能。量出来的角才是真实的三力汇交角。为什么用量呢,因为公式用的是螺纹升角,实际上是牙面法线与预紧力线的夹角,这两个角还是有点区别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第一阶段初略估算的,误差大。
计算公式为:预紧力矩/(螺纹中径/2)/sin(arctan(3.14*螺纹中 ...

谢谢大侠指导,但我理解的公式好像是这个:预紧力矩/(螺纹中径/2)tan( arc tan{ P / (π D2)} )不知道我的错误在哪里,麻烦大侠指导,多谢!还有实际的夹角是要比螺纹升角要大的,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侠指导,但我理解的公式好像是这个:预紧力矩/(螺纹中径/2)tan( arc tan{ P / (π D2)} )不知道 ...

三角函数关系,画图就清楚了,我求的牙面压力,它和预紧力是正玄关系,是预紧力和底面支撑力的合力。你用正切,求得的是垂直于螺母底端面的支撑力。你只要想想牙面压力肯定得是沿牙面法向就理解了,或者你这样想,假如它们是正切关系的话,那就是说预紧力得和牙面法向垂直,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螺纹升角我写掉了螺距p,纠正下。实际夹角比螺纹升角要大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角函数关系,画图就清楚了,我求的牙面压力,它和预紧力是正玄关系,是预紧力和底面支撑力的合力。你用 ...

对的,是我把压面压力理解成法向压力了,听你这么一解释就明白了。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