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r材料表面粹火到60度左右如何用数控车加工?

楼主(2016-02-11):
  请问各位大侠本厂经常有些零件表粹,如45#.40r硬度都达到60度左右,要上磨床加工,我想有没有好的刀片直接上数控车床,各位推荐下国产或者进口的谢谢。

网友:
除了刀具之外,你的车床的精度、转数也要有很高的要求,如果你用普车C6136来车,再好的刀也不能达到Ra0.8的要求。

网友:
越硬的东西粗糙度越好车,只要车得动粗糙度就不会差。

网友:
一堆刀可以加工60度的东西,40度更不在话下。

网友A:
我用二手PCBN刀片修磨之后批量加工过淬火后的工件,还加工过乌钢磨具。你可以试试,我买的二手刀片20元一片左右。用金刚砂轮修磨一下就好用。

网友:
要注意表面淬火厚度,不能切太多哦,车刀车估计会爬行。

网友:
可用陶瓷刀一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二手PCBN刀片修磨之后批量加工过淬火后的工件,还加工过乌钢磨具。你可以试试,我买的二手刀片20元一片 ...

求个修磨刀粒的方法

网友:
立方氮化硼试试,记得可以直接切淬火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求个修磨刀粒的方法

300#左右的金刚砂轮,装在磨刀机上调到外圆跳动最小。

网友(点评):
这个刀的形状有什么讲究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求个修磨刀粒的方法

@小刘jg

手工修磨刀粒么?请教!

网友:
有没有试过精加工后个淬?

网友:
建议cbn刀片。前段时间刚用了几次。淬火后以车代磨。效果非常好。

网友D:
cbn的目前进口和国产的性能差距不是很大。但是价格差距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刘jg

手工修磨刀粒么?请教!

砂轮跳动小,手拿得稳也可以手工磨,我就是手工磨的。当然磨刀机对刃口和角度要好掌握点。手工磨的时候不要急刃口要磨的平整。不要有崩刃。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0#左右的金刚砂轮,装在磨刀机上调到外圆跳动最小。

我自己手工修磨时,后角修的少,这样刚性好。刃口没有倒负棱,这样光洁度好。刀尖有0.4的圆弧,这样不容易崩。刀刃口要磨平整,不要崩了。

网友:
关键是机床刚性要好

网友:
买陶瓷刀片用

网友:
陶瓷刀粒行

网友(2016-03-20):
HRC60的可以用陶瓷刀片,物廉价美

网友:
要求高还是留点余量磨

网友:
引用 网友D:
cbn的目前进口和国产的性能差距不是很大。但是价格差距太大。

请教国产价格大概多少?

网友:
7 80元左右。cbn和陶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