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旋转摆动机构

楼主(2016-02-11):
图中直线部分为砂轮  工件垂直面为弧度垂直旋转 似电镀杠铃片   怎么才能实现那个摆动动作呢 红色为开始 直到最后一个黑色为结束

网友A:
做一个凸轮机构怎么样

网友B:
并不明白楼主想表达什么?可能过年吃油腻多了
砂轮表面是圆弧形的,想展开砂轮的弧面,再实现工件在砂轮上的相对位置吗?
是切削状态?
不能直接用砂轮一个点完成切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不明白楼主想表达什么?可能过年吃油腻多了
砂轮表面是圆弧形的,想展开砂轮的弧面,再实现工件在砂 ...

弧面滚动成一条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一个凸轮机构怎么样

只要弧面能周长摆动成一条直线就行

网友C:
直接旋转就可以均匀打磨了,为什么搞这么复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旋转就可以均匀打磨了,为什么搞这么复杂呢

一次能完成圆弧的3/5然后人工翻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次能完成圆弧的3/5然后人工翻面

看了这个歪脖子图,还是没理解你的工况,为何选择lz位的方法来打磨圆弧面,翻哪个面?

网友:
楼主是要磨圆弧面吧

楼主(2016-03-20):
引用 网友B:
并不明白楼主想表达什么?可能过年吃油腻多了
砂轮表面是圆弧形的,想展开砂轮的弧面,再实现工件在砂 ...

一个点 完成也行只要圆弧去不摩擦到就行了   求方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