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零件阳极化后有黑斑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2-12):
    过年放假前两天,接到客户电话,反馈我们公司交货的部份铝合金零件,在阳极化后局部发现有黑斑,怀疑是我们的切削液有问题,让我们改善,我们还没见到有黑斑的零件,怀疑切削液的问题只是客户口头上推测。
    请教有经验的社友,这种情况可能原因是什么,是切削液问题?还是阳极化时前处理问题?还是其他?
    谢谢!

网友:
怎么不怀疑他们氧化前的清洗没洗干净呢?

网友:
清洗没洗干净

网友A:
切削液确实会影响到后续的阳极氧化处理

大家很多时候只关注的自己的制程,至于自己的制程对后续制程的影响,很多时候是忽略的

建议仔细了解一下

如果是切削液的问题,应该很好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削液确实会影响到后续的阳极氧化处理

大家很多时候只关注的自己的制程,至于自己的制程对后续制程的影 ...

    大侠可否再详细介绍下,如果是切削液的问题,怎么能轻易看出来。
    如果是切削液问题,是切削液的成分不对吗,对铝合金有腐蚀?
    一片空白,还请指点。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可否再详细介绍下,如果是切削液的问题,怎么能轻易看出来。
    如果是切削液问题,是切削液的 ...

切削液可能会造成铝件腐蚀,这种腐蚀大部分可能是白斑
阳极后有可能会发黑,发灰白色等等不一样的颜色

这种腐蚀最好看看整体铝件生产的比例,还有放置时间的长短以及放置的环境

另外,CNC完后你们工件清洗吗?

最后,让有黑斑的工件,一个退掉阳极直接重做,一个退掉阳极后用砂纸打磨一下黑斑位置再做阳极,看看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削液可能会造成铝件腐蚀,这种腐蚀大部分可能是白斑
阳极后有可能会发黑,发灰白色等等不一样的颜色
...

        非常感谢大侠的耐心解答,有所了解了,我们公司生产的零件是没经过清洗的,是不是增加清洗环节就能避免。
        另外,阳极化前不是有前处理过程吗,是不是产品已经腐蚀了,阳极化前处理对腐蚀处可能除不掉了,我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点评):
对的,所以一款比较好的切削液还是比较重要的,CNC后增加清洗其实比较麻烦,需要用有机溶剂脱脂剂,用着有环保和火灾的风险,哈哈,车间味道也很大,缩短周转周期也是个比较好的办法

网友(点评):
明白了,再次感谢您的解答。

网友(2016-03-17):
可以引起了化学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