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用API取得方钢表面螺栓连接产生的孔位置参数

楼主(2016-02-12):
新人新帖。求助前辈们。
如图所示,方钢上的圆孔是利用螺栓连接的随孔功能产生的,所以在方钢.ipt的参数里并没有孔的位置变量。
需求是想利用iLogic或API等程序自动求得方钢上4个表面各个孔的位置参数(表面序号,坐标x,坐标y)以及孔径。(最终目的是连通机械进行加工。)

现在想到的是,可否直接取得孔中心的位置参数,好算出x与y值;
或者可否取得各个孔中心的entitiyName(不知是否存在),再通过测量与已知平面距离得到位置参数。

才疏学浅,希望得到前辈们指点。谢谢。

网友A:
工程图中有个“孔表”功能,您看看能否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程图中有个“孔表”功能,您看看能否满足要求

谢谢陈老师。我在工程图中用孔表成功得到了各孔的参数。现在想用程序引用到这些参数好编写机械加工语言。您知道有什么方法或者api支持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陈老师。我在工程图中用孔表成功得到了各孔的参数。现在想用程序引用到这些参数好编写机械加工语言。 ...

楼主:
谢谢陈老师!
工程图+孔表+导出表格的方法确实快速解决了目前的需求,连接加工成为了可能。再次感谢!

聊一点3D自动化的感想。
因为工作,半年前开始接触Inventor 2015,制作了一些中央空调机组的模型,包含了实际组装所需的几乎所有材料部件。
因为每座大楼都需要特定的空调机组,所以公司的产品类型为一品一样,每一个都独自设计。同时力求缩短设计耗时。
现正在尝试使用3D设计,而若实现流水线化,模型制作不能大幅慢于现状的2D绘图,模型生成就必须高度自动化,同时自动生成平面图以及加工数据。

现在制作的模型,近2千多部件间高度关联,大量的表达式,衍生,投影,自适应,螺栓连接的随孔循环阵列,用iLogic抑制来选择部品,同时参数与Excel大量关联来计算变量,力图高度自动化。可代价是更新特别消耗时间(每次10分钟以上并带有一些抑制失败)。不知是否有更好的办法来完成自动建模。

在自动出图和连接生产设备上,工程图+孔表+导出表格确实解决方钢角钢等的NC加工。若要进一步追求自动化,实现自动生成图纸和大量部品的加工数据生成,减少设计者的操作工数,不知这方面Inventor是否足够支持。

业界上不知有否类似这种高度自动化设计的例子,合理效率的3D设计自动化系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这是我最近特别想了解的地方。

网友:
合理效率的3D设计自动化系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iPart和iAssembly所表现的样子。这不属于多数设计的模式,前提只能是“目前所有的成员都已经系列化”的样子。别的都不可能自动化】

网友:
只能说你选错软件了。要实现你说的自动化,PTC Core (Pro/E),NX(ug)什么的很轻松。甚至直接无图加工。
直接生成G代码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