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数学是什么?你怎么用的呢?

楼主(2016-02-13):
哈哈,数学是什么?你怎么用的呢?

谁都知道,干咱机械的,玩深了,跑不开数学。但是很多人对她的理解,还停留在枯燥的书本上。应用的很少,换句话说,理论与实际脱钩了。我想每个人都有一个记忆尤深的时刻,在干某一个项目,或者某一个节点时,数学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大用特用,用的特别爽,酣畅淋漓。咱每个人简单举个例子,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身边,哪里真真切切的应用着数学,让数学动起来,拒绝干瘪瘪的公式。
我先在这里抛砖引玉了。电磁压铆,改为气动压铆,需要选气缸,选气缸要确定缸径行程。整个过程,首先要考虑到能量守恒,在不同的阶段列能量守恒和动量守恒公式。已知条件是计算出来的输出力大小(需要多大的力才能完成铆接的动作),配重、缸径、行程等都没有确定,需要不断的预估,不断的修正,作为菜鸟的我,看着A0纸上列的长长的公式,满满的计算过程,激动了好久,心想原来数学、物理这么有用啊,书到用时方恨少啊。
哈哈,你也说来听听吧。

网友A:
响应筱羽先生的号召,作为一个准计算控,一定要回答一下。

头脑里反应出来的第一个问题,是以前在松下公司遇到了一个事例。
当时隔壁部门的一个领导拿着一个计算题过来问我会不会做。
我经过一系列的代数变形,得到简化的算式,最后用Excel给算出来了。
现在回忆一下,最后的简化结果大致如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计算一下。
看起来像是教科书里的题目,但是当时确实是一个实际的工程计算问题。

另一个就是以前发过的横臂计算,具体在下面的链接里面。都是实际中的工程计算。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6062&page=3#pid1940911

以前做过一些复杂的化工计算,多板蒸馏的浓度计算,用VB语言进行编程画图,做的很爽。
在纸上写出代数算式,然后编写程序并修正bug,到最后出来图像,编译成exe文件,挺有成就感的。
当时把源程序拷贝到3.5寸软盘里保存,不过以后再也没啥机会了,连打开看看的机会都没有了。

其实俺的机械基础并不太好,或许数学计算更喜欢一些。当然,在实际工作中,更重要的还是交流。
计算问题不是每天都有,而Communication的注意与改善却是每个小时都在使用。
在平时的时候把交流做好,在需要的时候把计算做好做专,这或许是我们应该达到的境界吧。

网友(点评):
圆心是o点?

网友:
A0的纸??你知道多大?不使用白黑板吗?或是玻璃投影仪。

网友(点评):
经常有设计有问题的图纸,作废背面就拿来当草纸了。

网友(点评):
我也挺惭愧的,我出的图纸,作废的摞起来的比我都高。

网友(点评):
A0作废的图纸摞起来有人高,是计算机出图还是手工出图?如果是这样我的头儿会有意见的,何况头儿上面还有头儿。

网友(点评):
大哥,你别咬文嚼字,当然还是A4和A3的图纸多了,偶尔装配图有A0、A1的。

网友(点评):
哈哈,要都是A0的垒起来一人高,小半个办公室都没啦。

网友:
在机械设计过程中,无时无刻不用到数学模型和计算,记得在13年公司老板突然要用考试形式招聘设计工程师,让技术部门几个领导各出一套题,我出了一套题是把实际的工程问题用试题形式反映出来,全是项目中的各零部件的选型计算。平时设计工作都是用前面工程师的选型结果做类比,或者放大或者缩小的设计。真的把数据给出来了要做计算大部分人都不会,记得考试成绩都是2,30分左右,老板说出题太难。实际上我出的题都是材料力学,理论力学或者公差与配合那门课里的题,只不过是用项目中的实际数据或者模型给出来,很多然人看不懂。用积分或者微分的地方更不敢出题。

数学是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工具,然后应用力学的、电学、电磁学等基本原理去建立模型,再根据实践经验,化简或优化公式,用数学工具得出最终结果。

网友:
AC-arctan(AC/80)*80=1,用不着excel吧,现在的数学软件计算这个太简单了

网友(点评):
我这里是这样的。用excel计算是因为需要取很多的值,算出很多对应的结果。这里就把excel当成一个简单的小软件了。输入函数公式,输入若干个已知值,结果就自动算出来了。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点评):
确实挺简单的吧,方程一列马上得出角O的值为0.329788,从而AC值为80Tan(角o)为27.383

网友(点评):
至于你另外那个帖子,作图法也是一种解法,效率比计算高多了,别太纠结于必须列出计算公式,那只是为了让我们理解起来更符合逻辑些而已,作图法只是把这些逻辑换算直接融合进了作图规则里,一样的也是符合逻辑的。

网友:
一个矩阵困惑着我,现在还是不能愉快的推导工业机械手的终点坐标计算

网友:
这么复杂吗,看着就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响应筱羽先生的号召,作为一个准计算控,一定要回答一下。

头脑里反应出来的第一个问题,是以前在松下 ...

“在平时的时候把交流做好,在需要的时候把计算做好做专,这或许是我们应该达到的境界吧。”
---->精辟。

网友:
感觉现在深一点的东西都是数学,都已经忘得差不多额

网友:
典型的是凸轮,连杆,用的一塌糊涂,正在恶补,有没有人一起交流探讨,谢谢!

网友B(2016-09-16):
引用 网友A:
响应筱羽先生的号召,作为一个准计算控,一定要回答一下。

头脑里反应出来的第一个问题,是以前在松下 ...

求教 其中cam3 是如何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教 其中cam3 是如何计算、?

在excel 中找到数据——模拟分析

选单变量求解,其实就是excel代入数据推导最接近的解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