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齿轮应该加什么润滑油?

楼主(2016-02-13):
厂里有台仿瑞典的齿轮台钻,最近那台钻开快齿轮声很大,但找不到加油孔,我把变速箱拆开,里面的齿轮是塑料的,看了也不会磨损,想上点油,应该上什么油?能上黄油吗?

网友A:
齿轮箱里面应该有润滑油的,加油浸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齿轮箱里面应该有润滑油的,加油浸入就可以了,

壳牌,68,220 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箱里面应该有润滑油的,加油浸入就可以了,

里面没有油,齿轮箱跟下面是通的,

网友:
塑料齿轮润滑脂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里面没有油,齿轮箱跟下面是通的,

塑料齿轮润滑脂就可以了,去店子里转转问下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塑料齿轮一般不都是自润滑的么?求问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塑料齿轮润滑脂就可以了,去店子里转转问下就知道了

你看用在哪里,象工作时间较长(连续)必须用润滑油浸入,时间短的,负载小的,润滑脂就行了(不过要清理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用在哪里,象工作时间较长(连续)必须用润滑油浸入,时间短的,负载小的,润滑脂就行了(不过要清理 ...

可以用黄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用在哪里,象工作时间较长(连续)必须用润滑油浸入,时间短的,负载小的,润滑脂就行了(不过要清理 ...

1. 塑料本身具有自润滑性能,应用上塑料齿轮有油润滑、脂润滑及无润滑。
2. 由于材料性能限制, 塑料齿轮都是低负载的。
3. 塑料齿轮考虑油润滑与工作时间关系不大,主要是考虑转速。

网友(点评):
补充下,塑料齿轮还可以水润滑。

网友(2016-05-14):
加美孚把 哈哈 黄油

网友(2017-09-21):
个人认为:
1,塑料齿轮应该是尼龙66或者1010的
2,应该可以加黄油,我以前看到的干油泵传动齿轮部分就是这么加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