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我的二爪定心夹具,想参加2016.3.的中国机床展是否有戏?

楼主(2016-02-13):
图1是应用实例(安装了防尘和形爪),图2是裸机。是油压的,行程50,夹紧力2T,目前精度可以做在+-0.01,不知道有没有市场,依你们自己的了解它有哪些不足?精度够不够?是否值得参加展会?毕竟参展费要1万多。大家可能觉得是在做广告哦,可这个确实是我的疑问。

楼主:
希望能在论坛里放个3天,听听大家的说法。或者请老鹰给我看看评价一下,然后立马删了也可以哦

网友:
你这个和夹指气缸挺象的,亚德客的是连杆机构,smc 是齿轮齿条滑块,按理说是齿轮齿条滑块精度高些。

我说下我的看法吧,如果做cnc 连续上料,按我的做法,机床夹具,我只做单动型,保证靠山精度,用气动推锲块,气动应用普遍,动作迅速,价格便宜,锲快机构夹紧力大。

还有如果单为了对中夹紧,有现成的气动滑台。比如smc的MHF2-20D2 行程也有80

网友:
你去查一下雄克和SOMMER,

网友:
北京和上海展不是想参加就能参加的,当然,想参观还是随你便的。

楼主:
我都签了合同咯,只是还没付款。这个是油压对中虎钳哦,夹紧力比气爪大多了(气爪一般用于搬运过程中夹住产品,而我这个是类似虎钳,在加工中起夹持和定位产品的作用,应用场合不一样的)

网友A:
这个精度价格10000。
我公司上海CCMT2016有个展位,有油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精度价格10000。
我公司上海CCMT2016有个展位,有油源。

你觉得有市场吗?你做的是什么?

网友B:
个人瞎说几点
1.从使用上而言,如果是在立式加工中心上使用,油缸水平放置要比竖直放置好很多,方便很多
2.从夹具而言,你这一付夹具根本就无法正常使用
3.再者,说说你的行程问题,一般夹具设计的合理的话。夹紧行程可以很短,短的同时也保证了装夹的稳定性。夹具夹紧组合参考液压卡盘的基础结构,软爪和卡盘之间的距离可调,可以夹紧工件的直径范围就很广了

网友:
市场上的商品夹具太多了,且已形成了系列化,品牌也很多,台湾气力可的更全更适合于中国大陆使用,你能确定可与各大供应商竟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觉得有市场吗?你做的是什么?

任何产品都是有市场的,市场就在那里。
我干的是费力费脑吃力不讨好的机床功能部件。

网友C:
这夹具设计的等于没设计啊,太空洞了,0.01毫米重复定位精度,如何协调左右两个爪子的同步呢?根本没有表现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夹具设计的等于没设计啊,太空洞了,0.01毫米重复定位精度,如何协调左右两个爪子的同步呢?根本没有表现 ...

内部结构我没表现出来而已,肯定同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瞎说几点
1.从使用上而言,如果是在立式加工中心上使用,油缸水平放置要比竖直放置好很多,方便很多
 ...

你说的第一点和第三点我是认同的。那么第二点能详细点说说吗?谢谢!!!

网友(点评):
简单说就是过定位,不能保证实际使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内部结构我没表现出来而已,肯定同步的。

你不会用斜楔块来协调吧,等于2爪液压卡盘,那行程很小的,就你设计的油缸就是再藏进去斜楔块那不光行程很小,夹持力会很小,对于对开油缸不用机械对称的斜楔配合对中那是没戏的。如果中间预先夹住相应的挡块那更加限制加持力的发挥了,如果被夹物外形有出入就完蛋了,所以很多智能夹具在卡爪里加压力传感器,无线发送出来,压力不够就会自动报警。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说的第一点和第三点我是认同的。那么第二点能详细点说说吗?谢谢!!!

这个过定位指的是滑块底面与底座的重合多余了吗?其实这个增加了夹具的刚性,只要我能顺利地生产出来这个过定位还是有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会用斜楔块来协调吧,等于2爪液压卡盘,那行程很小的,就你设计的油缸就是再藏进去斜楔块那不光行程很 ...

是曲柄的,我还是公布一下内部结构吧,这个和台湾佳贺的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亚德客的气爪和这个一模一样,而smc同型号的却是齿轮齿条。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曲柄的,我还是公布一下内部结构吧,这个和台湾佳贺的原理是一样的。

这是杠杆式的,行程倒是不小,但是它的加持力非常小,所以一般只能作为抓取的手指类使用,如果要放在加工中心上作为强力夹具很难的,很多使用球锁式浮动卡盘抓紧力也比单纯杠杆式的要强。你的这套夹具作为强力夹持还是仅仅抓取用呢。抓取的夹具很难卖过10000元啊。

楼主:
夹持力我算过用3.5mpa的油压,夹持力在2000kg
油压到4.5MPA的话应该有个2600kg,4.5mPa的油压这个夹具还是耐用的,我当然是想把ta当强力虎钳卖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夹持力我算过用3.5mpa的油压,夹持力在2000kg
油压到4.5MPA的话应该有个2600kg,4.5mPa的油压这个夹具还是耐 ...

怎么算的呢,把步骤列出来,还有作为强力虎钳这个底座实在太细了,安装到台面需要很宽还挺高的底座吧,与台面连接的刚性也要很强,否则整个工装受力就会不稳。

楼主:
3.14  *  (3.5cm*3.5cm  -  1.25cm*1.25cm)   *  45kg/cm2   * 1.9              =====    2869KG
             活塞平面积               活塞杆截面积             油压         曲柄比例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算的呢,把步骤列出来,还有作为强力虎钳这个底座实在太细了,安装到台面需要很宽还挺高的底座吧,与 ...

3.14  *  (3.5cm*3.5cm  -  1.25cm*1.25cm)   *  45kg/cm2   * 1.9              =====    2869KG
             活塞平面积               活塞杆截面积             油压         曲柄比例系数

现在总高度是185MM,如果是底座过细可以加厚10-20MM这样的话高度就200MM,这个高度是否高了呢?

网友:
这个夹具设计挺不成熟的。
一,过定位,前面大侠已经说了。您所说的增加刚性只是一厢情愿。尺寸链啊……
二,型爪固定与定位方式不友好,费劲。
三,双侧曲柄采用球头配合,工艺难以实现。且对材料要求高。重复定位0.01难度大好。
总体感觉成本昂贵,使用不便。
n年没画图了,不喜轻拍

网友:
杠杆式的接触副太多,也就是传动环节太多,感觉精度保持很难。

网友:
上个照片看看

网友:
没有“自锁”部分。

网友(点评):
我见过雄克用的是一个大斜面

网友:
学习见识一下

楼主:
自锁靠油压保持呀,需要配油压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