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燃气热水器不打火,谁修过?

楼主(2016-02-13):
家里热水器前几天突然不打火,品牌是中山奥普电器,6L烟道式热水器。首先排除供电不足的问题,因为我换了2节1号新电池还是不打火。谁修过?说说经验,想自己捣鼓捣鼓修好它

网友A:
哈哈,居家过日子,这个你还要学习,哈哈,每次听到我娘喊我的时候,就知道哪里出毛病了,

1,换了电池,未必线路是通的,这个没有必然性,你先检查一下接触簧片,用锉刀‘带一下’,接触不好,有锈蚀,也无法导通,

2,确认阀是不是开了,就是听到‘喀,喀’的打火信号以后,再听到一声更大的‘喀哒’一声,才知道阀开了,阀不开,煤气没有过来,着不了,

3,上述系统都没问题,就看是不是有煤气,这个你可以自己检验,

4,水压不够,阀没有全开,把水压调高,

5,如果一直就没有听到‘喀哒’的声音,就是阀系统故障了,把外罩打开,把煤气都关好了,再拆阀,阀芯卡住了,可以清洗一下,装回,刷肥皂水,确认都没有泄露,才可以再点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居家过日子,这个你还要学习,哈哈,每次听到我娘喊我的时候,就知道哪里出毛病了,

1,换了电池, ...

哈哈,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因为自己是学机械的,会修是应该的,有些东西不会,但是打开了捣鼓捣鼓,自己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春节前就一直想拆开看看,今天用热水不方便,还是想打开修,先问问坛子里谁修过,讨教点经验,也好少走弯路。谢谢大侠!按您说的,我拆开看看

网友:
瞧完8爷说的,再瞅瞅脉冲点火器,那个也是有寿命的,去年刚帮朋友换的

网友(点评):
那个是有声音的,周期性有‘喀喀’的声音,可以看见放电,那个东西假如坏了,就没有声音了,但听到开阀声音的时候,用点火枪伸进去,还是可以点着的,

网友(点评):
又在8爷面前丢人了,没有基础到底是不行的,哈哈

网友B:
水膜片穿孔,也不打火。换起来有点麻烦!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我碰到过,找不到配件,让人修一下,30块大洋。

网友(点评):
谢谢!没配件的话,还真麻烦了

网友:
打电话给客服不就完了。

楼主:
打开水龙头,听不到打火时“嘭”的一声,可能是电磁阀坏了,下午检查了电源线路,线路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水膜片穿孔,也不打火。换起来有点麻烦!

哈哈,找厂家的买就可以了!2块一个,我一次买了5个!一个用不了多长时间!有点坑!!!

网友(点评):
谢谢!先拆开看看,大家告诉我需要的配件价钱,免得被人宰,非常感谢了!

网友:
是不是强排的,强排的要风机先抽气,达到负压后才开气阀点火,可以检查一下风机电机转没转,如果没转一般是电容问题,5块钱解决。

网友:
是电池的就不是强排的了,一般都是点火开关坏,电池盒接触不良,具体步骤如下
  1;水打开,观察水压金属片是否向右边动作,如没动作,是否水压过低,如水压不低,那么水膜片坏,要拆开右边的水压机构 ——如动作请进行第 二步
  2:试电路好坏,电池装上,将点水开关插头和点火脉冲器分开,用镙丝刀短接刚分开的脉冲插头的两个插针,如有高压点火声音,则点火开关坏,否则回到第一步,
  3:如没有高压点火,试看电池合的几个触点是否氧化,包括接线的触点
  4:如果电池盒没问题,那么电路全换吧,电路是3样:脉冲,电池盒,点火开关,电磁阀一般不会坏

网友(点评):
谢谢回复!电池是新电池,水压不低。

网友(点评):
电池输出线两端有电吗,

网友(点评):
出线端有电,昨天测量的

网友(点评):
短路脉冲插头了吗

网友:
一堆修热水器神人,有没有修洗衣机的。

网友(点评):
这些人没一个是专门搞这个或者学习过修这东西的,都是拆开折腾几下就会修了的人,这些东西相对我们工业产品而言是极度简单的东西。看一看,摸一摸就都能学得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