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自由移动画好的螺丝孔?

楼主(2016-02-13):
我所知道的画螺丝孔方法是:
1、用SKETCH方式在面上定个点;
2、用  异形孔向导 在点这里做孔。

但是这样一来,孔位就定死了。有没有办法移动或者删除已经画好的孔呢?
谢谢!

网友:
真搞笑,难道你画草图,标上尺寸,草图形状就被固定了吗。你到底用过solidworks没有

网友:
异形孔有改位置参数的设定吧!

网友:
改草图尺寸啊,

网友:
过好年来找骂的节奏。

网友A:
先草图画点再异型孔向导打孔之后想改点的位置确实有点困难也不怎么好改。楼主可以采用直接异型孔向导,在选择孔的位置时随便在要打孔的面上点几个孔,然后用尺寸完全约束孔的位置,以后需要更改位置是直接编辑尺寸就可以了,不需要像你的方法那样还需要修改草图

补充内容 (2016-2-17 08:49):
加油哦,SW还是挺好摸索的

网友(点评):
谢谢!我也希望是这样,但是我刚接触SW,还不会。正在摸索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草图画点再异型孔向导打孔之后想改点的位置确实有点困难也不怎么好改。楼主可以采用直接异型孔向导,在选 ...

各有优缺点,先画草图,我觉得更快些。先打异形孔再尺寸定位有点慢,但是后期改动的话就快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各有优缺点,先画草图,我觉得更快些。先打异形孔再尺寸定位有点慢,但是后期改动的话就快些。

那倒是,等用习惯了就无所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草图画点再异型孔向导打孔之后想改点的位置确实有点困难也不怎么好改。楼主可以采用直接异型孔向导,在选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倒是,等用习惯了就无所谓了

对,习惯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