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不锈钢金属立体字的制作工艺

楼主(2016-02-13):
   网上查了一下,上下面板是数控机床切出来的,可是立板是怎么折成不规则的形状的呢?焊接的要求也挺高啊,我看好多连焊过的痕迹都看不出来。

网友:
帮楼主顶一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立边有专门的数控折弯机,折字用的

网友:
不是太清楚,有没有图呀

网友:
LZ能看出打磨的痕迹么

网友:
我来给你详细说一下工艺:第一步激光切出来上面的字的面
第二步,用数控折弯机折下面的立板,工作原理和折裁断刀的机器一样,实际省钱的情况下自己做个手动的都行,因为买那个这折弯机太贵,
第三步,用激光点焊机,或者是用保护焊焊接,现在激光焊接作用在反面的多,这样基本不用打磨,
基本就分这么三步骤.

网友A(2017-12-02):
我们就是做这些的厂家,一般先激光切割字,然后焊边条,做立体字,打磨,喷漆,基本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大致什么效果都能做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就是做这些的厂家,一般先激光切割字,然后焊边条,做立体字,打磨,喷漆,基本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大致 ...

侧面的边条很软吗?如何能跟字的形状一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