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一直在争辩的就是个外摆线的问题,我来个简单的说明吧

楼主(2016-02-14):
众位大侠已经争辩了很长世间了,其实这个问题不复杂,画图等都可以解决,其实这就是个外摆线的问题,我来做个解释吧,附上各种摆线的源代码:
1摆线
2.内摆线
3.外摆线
4.内摆线公式的证明

楼主:
原帖中大齿轮分度圆直径是行星尺寸分度圆直径的两倍,修改源码中的R=2r,立刻可以看出行星轮是转了两圈

楼主:
给大家验证一下外摆线公式的正确性:当R=r的时候,小圆滚动的轨迹是心脏线

网友:
画对了,但是没有说清楚行星齿轮的自转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给大家验证一下外摆线公式的正确性:当R=r的时候,小圆滚动的轨迹是心脏线

画了两条线就说明转了2圈?这结论是不是太草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了两条线就说明转了2圈?这结论是不是太草率了

当然不草率

楼主:
今天我来结帖吧,把三种摆线的动画一并奉上

网友(点评):
把那个内太阳齿换成外太阳齿圈,有无矛盾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