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要做一个台专用铣床,请教轴承选型

楼主(2016-02-14):
现在要做一个台专用铣床,旋转轴的需要用一个直径1米左右的轴承。
只需要承受垂直方向的铣削力,该用什么轴承,转台轴承还是交叉滚子轴承,或者是简单的推力轴承就可以?

网友:
自重不考虑了?
还有力矩不考虑了吗?

网友A:
是不是不考虑轴向止推,只需要管径向压力?
主轴轴径多少?轴承孔直径多少?轴向力大小多少?转速多少?有没有回转精度要求?
这些都没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不考虑轴向止推,只需要管径向压力?
主轴轴径多少?轴承孔直径多少?轴向力大小多少?转速多少?有 ...

我都说了只承受垂直方向的力,就是只有轴向力没哟径向力。
其他无特殊要求。

网友:
交叉滚子

网友(2017-06-21):
澳大利亚MBA微型轴承提供111193种产品在3160个类别包括球轴承、滚子轴承、推力轴承、陶瓷和陶瓷混合轴承,不锈钢轴承,微型轴承,直线轴承,轴承,油封和粘合剂
轴承分类:
一、 塑料球型轴承
特点:耐腐蚀 低速 低负载 润滑超过2500 RPM  承受温度 零下30℃到 100℃。
二、 角接触440C不锈钢轴承
特点:尺寸小于8毫米甚至更小
三、 304不锈钢调心球轴承
特点:耐腐蚀 耐热 非磁性 费硬化
四、 推力球轴承
五、 U型槽轴承
六、 滚针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