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细丝送料机构

楼主(2016-02-14):
长1.5m直径0.5mm长钢丝,要送到0.9mm孔内,要求可以连续送料。除了使用滚轮,还能有什么送料方式?老板就是不同意用滚轮,各位高手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
那你要问老板问什么啊,不行给老板说说拿手往里赛吧,呵呵

网友:
有一种冲床上用的 “气动送料器” 是间歇式的精度也可以。

网友:
建议你看看弹簧机的送料机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