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 请教通规不到底,止规入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02-14):
螺距或者牙型不对吧

网友:
孔或者螺纹轴向弯曲,径向已经超标。

网友:
恩,应该就是轴向弯曲的原因

网友:
攻牙前的孔有锥度吧.....

网友:
同心度  同轴度

网友:
不考虑锥度同心度同轴度什么的情况下:
1.通规拧上去的时候松,说明螺纹中径小了(对外螺纹)。拧不到底说明螺纹加工长度不到尺寸。
2.通规拧上去的时候就很紧,那说明牙型有问题(刀片或程序出错)。

网友:
螺纹通规不到底:可能是以下任一项或者多项组合
1.有外锥
2.螺纹导程错
3.轴心不直线
4.螺旋线误差
暂时想到这些

止规入:
肯定是做大了

网友(点评):
第4条俺没想到

网友:
止规只检查中径,止规入,估计是中径太大,通规是完整螺纹,所以扭不进去。

网友(2016-08-11):
也就这几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