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220v,0.75kw减速电机,如何防止堵转及过流烧坏

楼主(2016-02-15):
各位大侠新年好!
设备自动化的,无人看守,但是偶尔会卡机,导致电机堵转,烧了好多次了
本人对电器控制了解太少,网上查了一下,有一种过载保护的,某宝上几十块钱,接一个交流接触器,连到电机一相即可
请各位大侠指点!不甚感激~~

楼主:
电动机的过载保护方式:热继电器保护,空气开关保护,变频器保护。
1、过载是一个比较宽泛的词,可以指电气设备负载过大,也可以指物体承受的作用力过大。对这些超出“负荷”的行为做出的保护,统称过载保护。在通信电源系统中,因负载过大而导致电源设备自动断开供电的功能叫做过载保护。
2、发生过载的主要原因有导线截面选择不当,实际负载已超过了导线的安全电流;还有“小马拉大车”现象,即在线路中接入了过多的大功率设备,超过了配电线路的负载能力。

度娘的,这些怎么实现的!!!电机本身就是变频器控制的,是否变频器设置即可?

网友:
变频器可以设置,手册里有相关的说明。
可以用电流检测。

网友:
比如,富士的FRENIC-ACE变频器
设E20=37(Y1输出定义为电流检测水平),注意,这是晶体管输出。
   E35=0.5(电流检测延时,这个是防止误动作,也就是过流状态持续超过设定时间才会有动作)
   E34=120(电流检测水平),按需设,为额定电流的百分比

网友(点评):
正常情况下,Y1输出是低电平的。如果实际电流超过额定电流的120%并且持续0.5秒后,Y1输出切换为高电平。

网友(点评):
还用过范围监控,也是电流,电流高了,低了都有反应。电机和负载的连接出问题也能检测到。

网友(点评):
三相电机变频器转两相电的,变频变转速,加上负载运动,是否本身会导致电机电流变化呢

网友(点评):
肯定会啊,但你要监控的是极端情况。

网友(点评):
明白了,回去按您的方法试一下

网友(点评):
多谢大侠!前辈新年必发大财哈哈

网友(点评):
记得我的提醒,那个输出信号的类型。因为不知道你是怎么控制的,整错了会把输出点烧了的。我是直接进PLC的,所以晶体管输出没问题的。

网友(点评):
好的,我找个懂电器的朋友根据您的建议帮我看看

网友:
电机用热继电器做过载保护是最简单方法。

网友(点评):
楼主说了是变频驱动。所以,一是没必要,二是不允许。

网友(点评):
多谢前辈指点!

网友(点评):
事实上,变频器本身就有电子热过载,但这个保护会引发变频器报警,还得处理这个报警后的复位,所以,我是不用这个功能。电流检测不会引发变频器报警。

网友(点评):
很抱歉,只看了首帖就回复,没注意二楼说的变频控制。请楼主按螺旋线大侠的建议做。

网友:
另外多说一句,单纯的热继电器在很多时候是保护不了电机的,没来得及反应就已经烧了。
以前用个英国的东西,明确强调如果不使用他们自带的电机保护元件,烧了是不负责的。

网友(点评):
这个说的准确,热继电器就不保护瞬时过载,因为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
施耐德很早就有专门的电机保护器

网友(2017-06-28):
电机保护器,机床使用的。

网友:
施耐德,电机断路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