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锁圈是怎么个结构呢?

楼主(2016-02-15):
请教轴承锁圈是怎么个结构呢,还请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A:
你说的什么意思?锁紧螺母吗?最好有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什么意思?锁紧螺母吗?最好有图

图中画圆圈的”锁圈“,图中锁口在内圈的角接触轴承,

网友A:
应该是卡簧,这本书我最少看了三遍,没有你看的仔细,惭愧

网友(点评):
百度搜索轴承锁圈,找不到确定的东西,另外轴承套圈上带锁口是怎么回事呢,还请大侠指教

网友(点评):
你看一下卡簧的样子,就明白了

网友(点评):
你看一下卡簧的样子,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卡簧,这本书我最少看了三遍,没有你看的仔细,惭愧

会不会是这个东西?

网友:
还有一种过盈配合的套,热装,限轴承内圈,卡簧不能受重力

网友:
紧定套是另外一种东西,锁圈可能是过盈套或卡簧,我倾向于过盈套,卡簧不能受力,你还是学生?

网友(点评):
不是学生,但没啥经验

网友:
锁圈 :retaining snap ring
具有恒定截面的单口环,装在环形沟里作为挡圈将滚子或保持架保持在轴承内。
和卡簧不一样
锁口又是另一回事,是角轴承的内圈或外圈上设计来防止散套的结构。

网友(点评):
大侠有锁圈的图片吗,或者标准,没有看到过锁口是什么样的,大侠有类似的图片或标准吗,谢谢了

网友(点评):
请在百度图片里自行搜索“锁圈”或“retaining snap ring“

网友(点评):
锁圈和卡簧的作用是一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