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头疼的问题,酬谢求助---环氧树脂玻璃布层压板加工

楼主(2016-02-15):
我司在用雕刻机加工环氧树脂玻璃布层压板,发现一般普通的雕刻刀具,如玉米刀、双刃平底刀等,使用几分钟就不行了,刀刃磨掉,然后刀具和板材之间因为摩擦,糊化冒烟。哪位朋友对加工环氧树脂玻璃布层压板比较专业,使用什么样的雕刻刀具,请不辞吝教,我司有酬谢,在这里先谢谢了!联系方式是13856934239 赵先生。

网友:
首先必须使用硬质合金的刀,第二要使用强风冷,气压要达到4kg以上,第三机床转速要高,切削速度最好达到50m/s以上.

网友:
可不可以这样试一下,用一块铜板或铝板和环氧树脂玻璃布层压板先放在冰箱里冷冻一下,在雕刻机工作台上垫一块硬又不导热的如橡胶板或塑料板隔热再进行加工,最好在不雕刻部位大面积上再垫冷冻的铜板加工试一下。总之办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
和电木板是一种东西吗 前几天设计了一款产品 用三色板加工的  后来换的电木板 还没加工

网友:
社友你好,你的材料是不是和玻璃钢管道类似?我见过加工管道的,用YG8,YG6的刀,加水,切削速度并不高(与二楼的社友有些出入),刀具要尽可能锋利,否则会出裂缝或卷层。你试试吧。

网友:
高速风冷。以金刚石刀具为最佳。液冷不建议。

网友:
印刷电路板的基材好像就是这种板,你问问印刷电路板行业是怎么切割的,参考一下。

网友:
我们公司就做这个环氧玻璃布层压板,还做加工,用的是硬质合金刀,水冷。

网友:
遇到过楼主说的那种情况,因为时间紧迫加上资源有限只加工几件,所以当时就分几次进刀切削的,切削后清除残渣,不断加水冷却,在圆角比较小的地方注意一下容易断刀

楼主:
我司也在积极联系专业刀具制造商,确认相应刀具。在这里请教大家,希望能少走弯路,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
猎豹988,能否告知贵司使用的是哪个公司的刀具,谢谢!

网友(2025-03-02):
主要是刀具与环氧板切割时摩擦生热太厉害,导致环氧板软化变形,这样就很难切割了,可以使用冷水一直冲洗钻头部分,让环氧板一直保持常温不变形,这样应该好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