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的两零件相互摩擦很涩

楼主(2016-02-15):
现在两个POM材料的两个零件相互摩擦。设计要求摩擦时很顺滑,但是实物安装后发现摩擦起来很涩,加了链条润滑剂后还是很涩,没有改善,零件接触的表面也是较光滑的。想求助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意见或者问题的原因。拜谢~~

补充内容 (2016-2-15 21:55):
结构图参见5#

网友A:
表面光洁么?用PTFE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面光洁么?用PTFE试试》?

表面光洁度还是可以的。至于换材料的话还没有考虑过,现在想的是结构上优化

网友B:
你是轴孔配合还是平面配合啊?轴孔的话找找尺寸和环境的问题,平面的话最好先看看表面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轴孔配合还是平面配合啊?轴孔的话找找尺寸和环境的问题,平面的话最好先看看表面情况

结构如图所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结构如图所示

我想先问下工况哈:您这个涩是来回都涩吧?那有没有感觉回来的时候(往左)更涩呢?

网友C:
卡扣的角度改大点,弹簧力改小点,卡扣的配合公差是不是太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先问下工况哈:您这个涩是来回都涩吧?那有没有感觉回来的时候(往左)更涩呢?

不好意思,之前一直忙着没有时间上贴吧。
这个涩是来回都涩。没特定的那个位置更涩。在调试的时候发现用洗涤剂将各个零件表面洗涤干净后,有一定的改善。可见在一定程度上还是零件表面的光洁度不够,以及零件材料的摩擦系数偏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卡扣的角度改大点,弹簧力改小点,卡扣的配合公差是不是太紧了。

零件的装配是松配合,零件之间都有一定的间隙。您说的角度改大应该是一种很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