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发热的另一个原因

楼主(2016-02-15):
轴承在运行时会发热,我认为其中有一个原因是这样的,不知道对不对。如:一个钢珠在平面钢板上,钢珠上面轻压一个钢板,钢板水平直线移动,取下钢板,理论上是钢珠在水平面上的钢板和钢珠上面的钢板的滚动距离是一样的,这也是理论上的滚动,但实际在轴承内外圈中间滚动时因为在同一时间内运动行驶的距离不一样,是属于滚动兼滑动,滑动的阻力比滚动大,因摩擦力产生的热积累造成了轴承在运行时的发热。

网友:
摩擦生热,能产生热量离不开高速和重载

网友:
要我说嘛,就没有纯滚动,只有相对精度下的滚动,是否能看着纯滚动,要看你对精度的接受范围。不过轴承生热,我认为摩擦生热主要针对的是那些加工精度不高的。而对于加工精度高的,应该是弹性变形的能量释放,就是受力点不停的压缩-恢复-压缩过程中能量的积累。你只要想想,无变形就无受力就行了。

网友A:
滑动磨擦是有,是跟保持架,楼主完全想歪了

楼主:
我认为轴承发热的原因可能有十多种原因,如承载量,装配,制造精度,安装水平,转速等等,还有和隔离架(保持架)的摩擦等等,我只是讲出了我的观点也就是其中的发热原因之一。谢谢大家,也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滑动磨擦是有,是跟保持架,楼主完全想歪了

滚动体与套圈也存在滑动摩擦!
纯滚动实际工况是不存在的,都是连滚带滑。

网友(点评):
不过吧,我认为滚动体与内外套更多的应该考虑变形

网友(点评):
看工况吧,不能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