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等缸径油缸双向同步,求方案,求费用

楼主(2016-02-15):
油缸1×2:无杆腔缸径100,杆径60,
油缸2×2:无杆腔缸径63,杆径35,
压力:12MPa,行程800,速度0.03m/s,4条油缸,位置在2000×3500的四个角上,同步要求0.5.
求方案,求费用。

网友A:
你请998给你做方案吧。上次帮你选阀,还被你说予人予鱼不如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请998给你做方案吧。上次帮你选阀,还被你说予人予鱼不如渔。

这样说就太小家之气了。我这次就要鱼!

网友(点评):
鱼不能老伸手要

网友B:
首楼表达式“1×2”和“2×2”没明白,是6个油缸吗?6个油缸正反向一起要求同步?
不知道允许成本多少。如果足够,可以做个一定可以实行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楼表达式“1×2”和“2×2”没明白,是6个油缸吗?6个油缸正反向一起要求同步?
不知道允许成本多少。如 ...

4条油缸,位置在2000×3500的四个角上
是两种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楼表达式“1×2”和“2×2”没明白,是6个油缸吗?6个油缸正反向一起要求同步?
不知道允许成本多少。如 ...

油缸Ⅰ×2,油缸Ⅱ×2。只限液压方案。

网友(点评):
全液压,用同步器或同步缸不行吗?

网友(点评):
同步器达到这个精度不容易,同步缸价格很高的

网友:
全液压,用同步器或同步缸不行吗?
我的方案要用到电控。

网友(点评):
同步器为何物?

网友(点评):
彭老师,他自己就做同步器的(多头泵)

网友(点评):
樵薪大侠的工厂我去过,产品和工艺,大侠都对我公开,知道他的多头泵产品。他的多头泵规格太小,不适合这个帖子的工况。

网友:
这个要求不应该是问题。一层窗户纸,一句话就能点透的……

网友:
楼主,液压里其实有现成的方案,只是你的缸径搭配不行。你把小缸做成80的缸径,无杆腔和大缸的有杆腔联通,选用好点的密封减小内泄,用个一段时间是没有问题的。另外要注意的是你的行程较长,如果公差控制的不好,终点会有1~2mm的不同步。内泄补偿的方案也有,只不过比较麻烦。

网友(点评):
这个方案补偿补油是必须的。

网友(点评):
方法不错。只是有两对油缸,两对之间的同步还是要别的方法;另外油泵输出压力也就要加倍了。

网友(点评):
老前辈说的是,我也是看楼主是低压,如果25MPA常规液压元件就做不到了

网友C:
同步的精度要求没明确,的确不方便给你出主意。
0.5,单位?是定位误差还是同步误差?负载多大?有没有偏载?为什么必须用液压?机械同步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步的精度要求没明确,的确不方便给你出主意。
0.5,单位?是定位误差还是同步误差?负载多大?有没有偏载 ...

机械工程上尺寸单位后面没有标示的均为mm。
同步精度是在任意位置的不同步误差,偏载情况可以忽略,载荷20000kg,由于工作环境的原因必须用液压。
以前就是用的蜗轮中带丝杆的传动

网友(点评):
还有一个要补充的:两个大缸和小缸分别举升两个梁,而要求这两个梁的同步。

网友D:
您好!绕头想一想不会是六自由度平台吧!樵薪老师过年好!大吉大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绕头想一想不会是六自由度平台吧!樵薪老师过年好!大吉大利!!!!!!

谢谢您的祝福!
这个不是六自由度平台,那个太高深了。

网友(点评):
在楼下粗略说一下,谢谢!

网友E:
选择两种带压力补偿的调速阀,调节同步后锁死试试

网友(点评):
用节流的同步是最原始和最不可靠的方法。只能在没有变动偏载的工况使用。

网友(点评):
这是为啥呢?难道用调速阀都不行么?调速阀是有压力补偿的啊,在很大范围内流量受负载干扰很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选择两种带压力补偿的调速阀,调节同步后锁死试试

凡事用改变阀口开度调节流量的精度都不会很高而且流量不稳定。

网友(点评):
看了看一个同步讨论的记录,说是开环情况下,同步精度能到1%就很不错了。不明白啥叫同步精度。如果要求严格,可靠,那还是要闭下环,虚拟做主,4个缸做从,跟随。

网友(点评):
闭起来是最后的选项,磁滞要四个,价格也要高点。

网友(点评):
如果假如这个系统是开环的,以后别的类似的等径同步缸系统就简单了。

网友(点评):
在这里同步精度是位置精度。

网友(点评):
我是说我不明白什么叫同步精度,用的是%,那是谁的%,要行程的,800行程,8的精度,显然不行。

网友:
液压和气动的同步一直是个绕不开的问题。
在开环条件下,现在用同步器和同步缸已经可以适合大多数工况。
所谓同步器,就是一根轴传动的多联齿轮泵结构的油液分配器;同步缸则是由一根活塞杆串起来的,各有进出液口的多个活塞缸。
这两种东西的使用精度由制作精度决定,一般情况下,供应商能保证的为1/100,也有号称高精度可以达到0.5/100的。
闭环条件下,当然也有过纯液压的改变阀口通径的比例阀,但在调频技术普及后,以调频电机变速,改变液压泵输出的方法已经是最普通的做法。有变化的只是反馈信号如何取得。常见的一种用精密流量计监测油泵排量;一种是测量油缸行程。测量油缸行程,或是用光栅,或是用机构将位移变成旋转,再用编码器读出。

网友(点评):
现在基本不用光栅,用内置的磁滞伸缩位移传感器。除非要求精度特别高才用光栅。光栅太娇气。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告知,已经找到一些资料在学习。

网友(点评):
电控的话,阀控缸可以四象限动作,液压缸缸径可不对称,一泵带四缸应该还凑合;变频泵控缸,一般是一泵对一缸,必须是对称缸,除非你不需要四象限动作,但平台降下来怎么制动是个问题,出口另接阀,那又是阀控。

网友B:
樵薪大侠首楼提出的工况,最大的难点在其要求的精度:行程800,误差0.5.
如果行程精度可以降到1/100,即最终可能有8毫米高低的话,开环用同步器是最简单可行的办法。
不能有,就只能考虑闭环了。
4个各自独立并联系的,最大排量240毫升/秒的小液压站。

网友(点评):
的这么高。按楼主要求如果是单台设备用同步马达/油缸或许能调出来,但如果是批量生产还是要用闭环。

网友(点评):
齿轮同步器是容积供油方式,精度是由其中的齿轮啮合精度、间隙和转速决定的,还与各出口压力有关,各出口压差对精度的影响是主要因素,要对其进行补偿也必须是容积式调节。

网友(点评):
同步缸系统的优缺点大家都知道,在这里用不具备优势,因为要双向同步。

网友(点评):
不大明白,如果同步器是多个齿轮泵串在一根轴上的话,各出口的压力不同会造成各出口流量的不同???

网友(点评):
请注意说的是“一根轴传动的多联齿轮泵结构的油液分配器”,没有说“多个齿轮泵串在一根轴”。同步器的进油端相通,油液同一来源;出油则去各执行件。

网友(点评):
出油各去执行元件,各元件的负载不同各出口的压力不同,但对那一根传动轴扭矩是叠加的吧,为啥是各出口压力对精度影响很大?难道泄露量不同啊?

网友:
用伺服比例阀,光栅尺闭环控制就可以。不过成本较高!四个阀,四个光栅尺,还得加运动控制器,不过同步能做到很好,理论0.01mm.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樵薪大侠首楼提出的工况,最大的难点在其要求的精度:行程800,误差0.5.
如果行程精度可以降到1/100,即最 ...

之前做过起重机配重提升同步,是通过对比例阀的阀杆进行单独设计,通过加工控制开口一致,再调节先导阀的输入电流让其同步,小批量还能控制,但批量大了质量控制就有难度了。楼主的这个要求如果是单台设备或许能用同步器/同步缸调节出来,但是如果是大批量,还是要闭环控制。

网友:
可以加位移传感器。

网友F:
同步要求0.5,是指同步精度0.5mm吗?

缸的负载情况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步要求0.5,是指同步精度0.5mm吗?

缸的负载情况如何?

0.5为在任何位置四个缸中最大行程与最小行程的差。
负载为两条缸一组的简支梁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械工程上尺寸单位后面没有标示的均为mm。
同步精度是在任意位置的不同步误差,偏载情况可以忽略,载荷 ...

这个速度慢,要求精度高,实际上最好使用电动/液压马达+蜗轮蜗杆+丝杆同步,总费用最低。
如果必须用4个液压缸,可考虑用齿条缸+比例阀的形式。短边两侧两缸用齿轮齿条同步,由一个比例阀控制;长边两侧用比例阀同步。不建议用4个比例阀控制4个缸,软件上比较困难。
比例阀使用力士乐4wree6,自己攒两套回路(仅阀台部分)大约3万多,电控部分就不知道了。

网友G:
为什么挪用等径的油缸呢? 控制还简单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挪用等径的油缸呢? 控制还简单一点

如果有万能的方法同步缸控制就不会有那么多专利论文了。
阁下请继续!

网友:
上面的盘子大概是两米宽,三、四米长吧,用一个油缸。
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费用肯定高!帮估算下。

网友(点评):
可以咨询下wagstaff :D

网友:
这个方案看行吗,做成两套系统
系统1:普通阀+同步缸控制63缸同步,系统2:4WRP6+同步缸控制100缸同步,在两套系统油缸上分别加装位移传感器,以系统1为准,4WRP6跟随系统1传感器数值控制系统2油缸跟随同步,油缸缸径都不大,同步缸价格不会太贵,请大侠指正此套方案是否可行

网友(点评):
是一种办法。用同步缸简化了一些控制。

网友:
对液压了解不多,来学习。

网友:
能不能这样?俩小缸用一个分流集流阀实现同步,俩大缸也用一个分流集流阀实现同步,两种缸之间的同步可用阀孔或泵空的方式让小缸跟踪大缸位置

网友(点评):
我没用过分流集流阀,但大多少的介绍这个一定是不行的,控制环节多了就更难了。

网友(点评):
哥们,能否发一些同步器的产品资料给我,我想详细了解了解,谢谢。huangchuan.hz@siasun.com

网友G:
可能做同步缸最简单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能做同步缸最简单有效

同步缸方案可行,费用?
处士的那个案例一定

网友H:
如果使用条件和空间满足,用单只油缸加绳排结构,平台四角固定绳或链,四绳或链另一头汇合由油缸控制,无同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使用条件和空间满足,用单只油缸加绳排结构,平台四角固定绳或链,四绳或链另一头汇合由油缸控制,无同 ...

我做静压瞬时加载和卸载用过此机构,不成功,牵引用的是钢丝绳,这是题外话。

网友G:
初步估计在2w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初步估计在2w左右

包括同步缸,工作缸,液压站和电控吗?

网友I:
楼主,你好!我公司是专业做液压同步解决方案的公司。对于你的课题,我们还想了解得更细致点,请问,怎么可以联系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好!我公司是专业做液压同步解决方案的公司。对于你的课题,我们还想了解得更细致点,请问,怎么 ...

wh027qx@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