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轴承固定形式合不合理?

楼主(2016-02-15):
我对成对使用的轴承的固定方式不太明白,恳请各位大神帮忙解答一下,如图所示,发黑的是辊筒,两端各有一个轴承座,每个轴承座中使用成对的两个轴承与辊筒配合,轴承内圈使用辊筒上的轴肩和右端的端板固定,轴承外圈使用轴承座上的台阶固定,该结构为对称形式,请问这样的轴承固定形式合不合理,求大神指教。

网友A:
据我所知,深沟球轴承一般不能用来承载轴向力,不知道你这个辊筒有没有轴向窜动的力?而且你的两个轴承内圈都有一侧没有挡肩,明显是不符合紧固原则的。你只要想想要是拉着辊筒往左走,哪个肩能起到阻挡作用就知道了。很明显,就算是内圈都加了挡肩,这样的设计也是明显不对的。
最后说下, 这种问题属于基础问题,只要知道深沟球轴承功能的都能回答,不用找大神。

网友:
怎么装配的呢?麻烦说说看

网友(点评):
看轴向窜动力大小了,如果是一般固定,轴承向外一面加挡圈,相对一面加挡肩。如果窜动力大,那就换角接触轴承算了。

网友(点评):
我说的挡肩应该是你们说的隔套吧,反正就是一个独立的圆圈。书名我可真不知道

网友:
窃以为 内圈之间加个隔套 比现在情况要好,只是加个零件改动最小,但是要求加工精度要给好点

网友(点评):
没看出他这个是皮带线吗?

网友(点评):
借地回帖,建议楼主去看看那些欧洲的皮带线,轴承座搞这么复杂不知体现的价值在什么地方。

网友(点评):
看到了....要我重新做就直接带座轴承搞起,加套意思真要已经制作完毕发现场这么大改不如加个隔套,也是个法子.......

网友:
一个轴承装配长度太长,装配难度大!!!

网友:
从结构形式上看,是可行的,轴的轴向自由度已经被约束住(只要轴承座能够单独固定问题不大,而且皮带调整好后对于辊筒的作用力主要是径向的。)

网友B:
一般的皮带辊筒,这样用是没问题,只是你这样的结构,一是不利于加工,因为轴承座要调头车孔,还要保证同心度,加工成本增加。二是不利于安装,三是如果轴承挡圈尺寸过长,在锁紧端盖的时候,可能让深沟球轴承承受轴向力,甚至损坏。

网友(点评):
如果套不超过100,一头掏出来不行么?为什么要掉头

网友:
没有详细的运行工况,仅以最常规的结构,直接用一个双列深沟球轴承。轴尾车螺纹,用波纹垫片圆螺母锁紧内圈,轴承外圈车一个台阶套固定。
轴系的结构,已经有无数人几百年的经验积累了,如果没有特殊原因,不用自己随意设计的,像图上的结构,那是历史的倒退。

网友(点评):
前辈教训得是,我刚参加工作没多少经验,会多多学习和积累,以后也希望前辈多多指教。您提出的方案我记下了,会多多研究,谢谢了。

网友:
不好装配。

网友:
看你用深沟球应该是没有轴向力,你用两个深沟球是为了增大径向载荷??那直接用双列的轴承就可以了吗。你想在这个轴承座加工成本多高,完全不必要的。
另外黑色轴最右面用螺栓紧固的板是做什么的?轴承限位吗?直接用螺母就可以。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指点,我会再考虑的,感谢大家的指教,受益匪浅

网友:
直接压盖压轴承好了,弄个圈干啥

网友:
1:结构太复杂
2:建议去了解深沟球轴承的用法
3:轴上的螺丝锁紧后你还能转的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深沟球轴承一般不能用来承载轴向力,不知道你这个辊筒有没有轴向窜动的力?而且你的两个轴承内圈 ...

深沟球轴承能承受轴向力,甚至纯轴向力,这是常识了。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9029&highlight=%C9%EE%B9%B5%C7%F2%D6%E1%B3%D0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0119&extra=&page=1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7717&highlight=%C9%EE%B9%B5%C7%F2%D6%E1%B3%D0

网友(点评):
深沟球有个轴向载荷不就“角接触”了.......只要滚动体不滚出滚道就好啦......... 上面两句话理解对么?求指正

网友(点评):
肯定是能承受轴向力的,但一般不用来承受轴向力,要不还设计什么角接触、推力球轴承干嘛,你说是不?

网友(点评):
@zsddb “一般不用来承受轴向力”?,看来那几个链接你没仔细看。

网友(点评):
@好好干机械 见15楼回复。

网友(点评):
本来想在他的层里点评了,前辈已经提出来了更具说服力!谢谢,另外想请教另外一个将掉头车同心问题,套不长焊个杆从一头掏出来就行,好像也不是问题啊。好多大侠在误人子弟

网友(点评):
@bamboo 你这种加工方法是可行的,就是费时费力。

网友:
应该是内圈之间加个隔套再锁紧螺母并死,外圈的轴肩尺寸略小于隔离套的长度。

网友:
@好好干机械

“ 深沟球有个轴向载荷不就“角接触”了.......只要滚动体不滚出滚道就好啦......... 上面两句话理解对么?”
1.  “深沟球有个轴向载荷不就“角接触”了”,理解正确。
2. “只要滚动体不滚出滚道就好啦”,应该是接触应力椭圆不超过滚道。
3. 详细的建议看冈本纯三的《球轴承的设计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皮带辊筒,这样用是没问题,只是你这样的结构,一是不利于加工,因为轴承座要调头车孔,还要保证同心 ...

您所言极是,我刚参加工作,经验甚少,幸得前辈指点,不胜感激!您指出的这三点问题真是精辟,是问题的所在,受教了。

网友:
这个结构要优化,不然后期装卸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意4楼
轴承座加工需要二次装卡,同心不好保证

类似的这种轴承座结构现在满大街都是,楼主设计的设备精度有那么高?
就算是二次装夹,同心度能差到哪里?

网友:
楼主,辊道结构和皮带输送网上有很多经典结构,很多都是带座轴承。你这里还没涉及到高端的轴承用法。去看看逛逛论坛大神和P神的帖子。你会发现。你这里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网友:
轴端直接用卡簧卡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