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怎样测出海锦子弹的初速呢?

楼主(2016-02-16):
公司生产的玩具枪要测量出初速在120米每秒至150米每秒的速度,超过或不到这范围的亮红灯,范围内的亮绿灯。我们现在用的是电子板加好像是光感的发射组和接收组,但很不理想,请问各位有没有一种测速的电器产品啊?

楼主:
不会上传图片哦!

网友:
把产品弄到重庆建设厂或中北大学

网友:
找一个连续拍摄的ccd 设定拍摄时间为xx秒,对应距离,和高1物理实验一样(人教版 老课本),然后套用公式解。

网友:
了解一下频闪灯

网友:
能不能用应力片做啊,在枪前一定距离设置一个测试板,板后填加应力片,子弹打在测试板上,应力片发出一个电压信号,用放大器放大信号采集数据,数据在规定范围内亮绿灯,否则亮红灯。

网友:
双旋转板,前板小孔,后板扇形缺口,两板距离固定,以一定速度同步旋转,前板触发板机,令子弹从小孔穿过,后板接收到为不合格,穿过扇形区域为范围内,也可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