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主轴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6-02-16):
     加工中心主轴正反转以及刀具的夹紧、松开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样的,越详细越好,最好有图示说明!

网友:
站内搜索  有心人  主轴帖子有123 还有一个刮铲 值得看看

网友:
3改变驱动电机的正反转就能实现主轴换向,通过电气控制的。
一般主轴刀具夹紧都是弹簧来实现的,松开通过油缸、气缸或其他方式来压缩弹簧实现的。

网友:
伺服电机的正反转可以控制主轴正反转,
弹性卡爪可以抓住拉丁,从而夹紧刀具
打刀缸可以让刀具松开

网友:
刀柄+拉钉+拉爪+拉杆+碟簧+气液增压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