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月球

楼主(2016-02-16):
我一直都在考虑过的没有答案的问题。用一根绳子的一端系一个小石头,另一端系弹簧秤,在弹簧秤的另一端系另外一根绳子,手抓紧绳子的一端甩,使石头以手为圆心,两根绳子的长度之和为半径旋转,弹簧秤的数字是绳子的拉力也是石头所受到的离心力,这两个力要精确的相等,如果离心力大,绳子被拉断,石头被甩掉;如果拉力大石头会以螺旋状况旋转,半径越来越短,半径最终为零,石头到手上。
  我的问题是在宇宙中行星和恒星之间,卫星和行星之间它们通过旋转产生离心力,以牛顿发现的万有引力为拉力,这两个力要精确的相等,无论哪个力大一点均会产生超出任何人现象的灾难,而要使它们相等要有许多因素组成。如地球和月亮,它们的重心不能变,还有两个重心距离不能变,月亮以地球重心旋转的角速度不能变化,月亮在围绕着地球旋转的同时还要考虑一下地球在围绕着太阳在旋转,在众多的参数中只要一个变化另外几个也要立即调整,负责月亮不会因转速过快被甩出月亮运行的轨道,或者因转速过慢被地球俘获。是谁在分分秒秒的计算并及时调整。难道真的有比计算机还要厉害的上帝或主宰宇宙的神吗。
另一个问题是能不能利用月亮的速度给地球产生能量,我们知道能量和质量和速度有关。
此观点原来在其它地方发表但石沉大海。请各位发表不同意见及见解,谢谢!

网友:
第一个问题,有一种解释叫做人择原理

第二个问题,可以,潮汐发电就是

网友(点评):
月球引力引起的潮汐被发成电消耗掉了。不发电也给摩擦掉了。能量没了,角速度小了,地月距离就大了。这样理解吧?

网友(点评):
有这种说法,但是经不起推敲,为什么金星没有卫星却也是减慢自转速度?拿火卫2他轨道运行方向和火星自转方向相同是在远离,海卫1他轨道运行方向和海王星自转相反,是在靠近。

网友:
月亮在围绕着地球旋转?这你就说错了吧。是围绕地月系统的质量中心。
另外,100亿年形成平衡的运动系统了,没有外力拿什么发生变化?你去推一下?
谁没事干分分秒秒给地球微调一下。
多吸点引力波,过几百亿年,我保证没有地球了,你信吗。

网友(点评):
补充下,平衡是分分秒秒都在变,只是看不出来。

网友(点评):
10亿年后太阳就变成红巨星,到时可能会到火星轨道,月球在逐年远离地球,大概每年4cm。100万年后火卫1将被火星引力撕烂,变成火星环。

网友(点评):
地球和月球每时每刻都在接受陨石的碰撞,这可就是外力了。

网友(点评):
这比后期大轰炸算个毛线外力。

网友(点评):
蚊子腿也是肉啊,积少成多,亿万年下来那就不得了,再说,现在人类不是还一个劲的发射脱离地月系统的卫星吗?发射多了也不得了啊

网友(点评):
就拿高中的万有引力公式,你套下地月的质量,和你这些蚊子肉比较下,看看有多大影响。

网友:
现在发现最多的太阳系外行星大部分是热木星,太阳系的轨道形成现在被认为是特例,很多系外星的轨道都是长短轴比例很大的椭圆。为了趋于稳定轨道很多行星都被提出成为流浪行星。地球自转轴的稳定是由于从地球分离出去的月球在帮助。木星曾经出现在金星位置上。如果土星和木星一样大,2者的轨道共振会把内轨道所以行星全部扔出太阳系,天王星海王星轨道互换过。被甩出去的9号行星模拟是在柯伊伯带,大概5倍地球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