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圆柱滚子轴承要内外圈的两端都要固定吗,

楼主(2016-02-16):
请教,圆柱滚子轴承要内外圈的两端都要固定吗,不管此轴承是固定端支承还是游动端支承?谢谢

网友A:
1. 圆柱滚子轴承按结构不同分成浮动轴承、半定位轴承及定位轴承。
2. 浮动轴承及定位轴承,你说得是对的。
3. 半定位轴承单侧固定就可以了。晚上给你找个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端

我也是不太明白,书上这么说的

网友(点评):
书名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不太明白,书上这么说的

a除外因为a有限定词“内圈无挡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圆柱滚子轴承按结构不同分成浮动轴承、半定位轴承及定位轴承。
2. 浮动轴承及定位轴承,你说得是对的。 ...

谢谢p大指点,那圆柱滚子轴承作为浮动支承的话,轴向力由定位支承承受,这种情况是不是圆柱滚子轴承的内圈不会发生相对外圈的侧移了?那为什么图片中画红圈的简图中圆柱滚子轴承还要内外圈双向固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p大指点,那圆柱滚子轴承作为浮动支承的话,轴向力由定位支承承受,这种情况是不是圆柱滚子轴承的内圈 ...

1. “这种情况是不是圆柱滚子轴承的内圈不会发生相对外圈的侧移了?”,会发生侧移。
2. 红圈里的CRB内圈右侧没有轴向定位。

网友(点评):
1.为什么会发生侧移呢?是因为定位轴承端的轴承内圈和外圈的相对错动吗?2.红圈里的crb右侧是不是应该轴向定位呢?请p大指点,

网友:
图329,外圈没有轴向定位,一点点“偏载”(一定有的,没有理想化的纯径向),外圈就跑了。内圈也一样,这里内圈用了“紧配”取代
内圈用过盈配合轴向定位。很奇怪谁写的书?
明显,书中“锁圈”就是“弹簧挡圈”或“卡圈”类的。软件中的“锁口”明显就是不可分离的角接触球轴承,所谓的“接触角”开在内圈还是外圈上,为什么叫“锁口”呢?

网友(点评):
谢谢逛逛大侠指教,书名是滚动轴承设计与应用手册,作者是埃斯曼 哈斯巴根 韦根特,请教锁圈和挡圈的作用是不是一样?另外这个锁口的结构是不是不用太在意,因为我看带锁口的角轴承也没有相应的代号,这样对吗

网友(点评):
按书中所说,“锁圈”就是“挡圈”,翻译的问题了。 角接触轴承,可以是内圈圈分离型的,也可以是不可分离型的(常见)。所谓“锁口”就是“接触角” 在内圈上还是在外圈上。在外圈上是常见的,也有内外圈上都有。

网友(点评):
说到底,“锁口”又与“接触角”没有关系,那是滚道的事,没必要去学这个,如果你是应用轴承的话。

网友(点评):
角接触轴承,可以是内外圈分离型的。更正一下。

网友(点评):
受教了,谢谢逛逛大侠,

网友:
" 1.为什么会发生侧移呢?是因为定位轴承端的轴承内圈和外圈的相对错动吗?2.红圈里的crb右侧是不是应该轴向定位呢?"
1. 侧移的原因有很多,载荷、温度、振动、受力或装配偏心引起的桡曲等。
2. 红圈里的CRB内外圈双侧都应该轴向定位。

网友(点评):
p大,那像逛侠说的那样,圆柱滚子轴承内圈用过盈配合轴向定位可以吗

网友:
@拓跋焘套
请仔细看看逛侠的帖子---“内圈用过盈配合轴向定位。很奇怪谁写的书?”

轴承套圈需要准确的轴向定位,而这仅仅靠过盈配合是不够的。

网友(点评):
理解错了逛侠的意思,谢谢p大的指正,

网友(点评):
p大,还想问一个问题,不管哪种轴承,仅仅靠过盈配合进行轴向定位都是不够的吗

网友:
承诺上图的,先上图吧。
来自舍弗勒的HR1
CRB单侧定位

网友(点评):
这个是不是叫做双支点单向定位的配置呢

网友(点评):
p大,这个可以单向固定是因为有内圈单挡边?还有那个S是用来补偿轴受热伸长的吗,谢谢p大

网友(点评):
大侠这不行吧,这滚子轴承不能受轴向力啊

网友(点评):
@624272884,见17楼回复。

网友:
“不管哪种轴承,仅仅靠过盈配合进行轴向定位都是不够的吗”
是的,这里的过盈配合是圆柱孔过盈,不是圆锥孔过盈;圆锥孔过盈可以轴向定位。

网友A:
“这个是不是叫做双支点单向定位的配置呢?这个可以单向固定是因为有内圈单挡边?还有那个S是用来补偿轴受热伸长的吗?”
回答都是--Y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叫做双支点单向定位的配置呢?这个可以单向固定是因为有内圈单挡边?还有那个S是用来补偿轴受热 ...

再请教一个问题,p大,这个图片当中a图,为什么没有用于轴受热伸长的s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个问题,p大,这个图片当中a图,为什么没有用于轴受热伸长的s呢,

因为内圈没有挡边。就是说,滚动体只要不超出内圈,都可以。

网友(点评):
那两个角接触球轴承成对使用时,也没有设置补偿轴受热伸长的S,那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点评):
拓跋焘套 ,读书看图认真点,别问这些问题了

网友(点评):
好的,逛侠,我在去好好翻翻书 ,

网友(点评):
拓跋焘套,没有轻视你的意思,好学是好的。遇到问题,自己先想想,然后P大一点,你就通了。

网友(点评):
知道逛侠没有那种意思,以后遇到问题先看看书,自己想想,应该能理解的深刻一点,

网友:
“那两个角接触球轴承成对使用时,也没有设置补偿轴受热伸长的S,那是怎么回事呢”
所以两个角接触球轴承成对使用时,要调整好游隙呀;有时候两个角接触球轴承成对使用时是预紧的,也要调整好预紧。

网友(点评):
谢谢p大,这次明白了,每次都想多问几个问题,谢谢p大的讲解,

网友A:
@624272884

哦,图上的轴承怎么不能承受轴向力了?

网友(点评):
额,这种是用在低速大负荷的场合吧

网友(点评):
见楼下回复

网友A:
@624272884

为什么你会认为“这种是用在低速大负荷的场合”呢?

网友(2017-03-15):
引用 网友A:
@624272884

为什么你会认为“这种是用在低速大负荷的场合”呢?

圆柱滚子如果受轴向力,其端面会和挡边接触并且发生滑动,相对于滚动滑动造成的磨损会很大,所以觉得圆柱滚子轴承都不能受轴向力。觉得圆锥滚子和球的径向轴承才能承受轴向力。
但实际中却有单挡边的,双挡边。那是因为润滑脂减少了磨损吗?

没有实际接触过,都是猜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p大指点,那圆柱滚子轴承作为浮动支承的话,轴向力由定位支承承受,这种情况是不是圆柱滚子轴承的内 ...

求这本书的名字  谢谢

网友(2019-05-06):
引用 网友A:
@624272884

哦,图上的轴承怎么不能承受轴向力了?

请教下大神,圆柱滚子轴承,NJ型带单挡边的,设计手册上说可以承受较小轴向载荷?请问这个较小是指多少,内径60的轴承能否承受大概80KG的轴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