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外通信中的载波问题

楼主(2016-02-16):
最近在看单片机  上面红外通信的载波信号是38kHZ,

但是
根据C=λ*f
C=3*10^8 m/s,
λ=0.7-400 um,
f的范围在0.75*10^12Hz~~5*10^15Hz 之间

38kHz 显然不在这个频率里啊 那这载波就不是红外线了啊  这还能叫红外通信 ?

大神能否解释一下

网友A:
载波相当于时钟频率,不是电磁波辐射的频率。这个和无线电通讯的载波概念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载波相当于时钟频率,不是电磁波辐射的频率。这个和无线电通讯的载波概念不一样

自己百度了一份合理解释  大神这样理解可以么

呵呵 一开始我也不明白 。现在明白了,我告诉你。
红外发射管用普通的红外发射管,而接收用一体化接收管HS0038
你用555弄个高电平13uS低电平13uS(也就是说周期为26uS)的方波(占空比不一定是0.5,任意),那么这个波频率就是38KHZ.
你把这个方波直接加到红外发光管的正极,红外发光管的负极接地,这是红外管的通断频率就是38KHZ(注意要加限流电阻,防止红外管被烧毁)。
然后HS0038加5V电源,用万用表测HS0038的输出,你会发现,当没信号时HS0038输出1,把555控制的红外管对准接收管,HS0038的输出就为0.
如果555的方波不是38KHZ,即使红外管对准接收管HS0038,HS0038输出会是高(相当于没接收到信号)。
总结一下就是:红外发光管的通断频率为38KHZ,红外接收管HS0038才能收到信号,其他频率是不能的。
怎么发送数据呢? 你可以控制信号有无的时间啊,通过信号有无的时间判断信号是1还是0。555有一个复位引脚,当引脚为低电平时,555不工作,HS0038的输出就为高。555复位引脚为高就工作了,HS0038输出就为低。(当然38KHZ的载波也可用其他方式产生,不一定非要用555)。

数据传输速度是1Kbps,1b是八位二进制数,1Kb就是8000个二进制数,  用38KHZ是实现不了的。 因为传输一位二进制数的时间肯定是要大于,载波的周期的。

楼主:
呵呵 一开始我也不明白 。现在明白了,我告诉你。红外发射管用普通的红外发射管,而接收用一体化接收管HS0038。你用555弄个高电平13uS低电平13uS(也就是说周期为26uS)的方波(占空比不一定是0.5,任意),那么这个波频率就是38KHZ.你把这个方波直接加到红外发光管的正极,红外发光管的负极接地,这是红外管的通断频率就是38KHZ(注意要加限流电阻,防止红外管被烧毁)。  然后HS0038加5V电源,用万用表测HS0038的输出,你会发现,当没信号时HS0038输出1,把555控制的红外管对准接收管,HS0038的输出就为0.  如果555的方波不是38KHZ,即使红外管对准接收管HS0038,HS0038输出会是高(相当于没接收到信号)。总结一下就是:红外发光管的通断频率为38KHZ,红外接收管HS0038才能收到信号,其他频率是不能的。怎么发送数据呢? 你可以控制信号有无的时间啊,通过信号有无的时间判断信号是1还是0。555有一个复位引脚,当引脚为低电平时,555不工作,HS0038的输出就为高。555复位引脚为高就工作了,HS0038输出就为低。(当然38KHZ的载波也可用其他方式产生,不一定非要用555)。数据传输速度是1Kbps,1b是八位二进制数,1Kb就是8000个二进制数,  用38KHZ是实现不了的。 因为传输一位二进制数的时间肯定是要大于,载波的周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