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高温水管材质

楼主(2016-02-16):
耐高温水管,水管为6分,环境温度为1450。里面走水,水管的材质是什么,求助给位,谢谢!

网友:
有一个方案供你参考,310S钢管外壁喷氧化锆陶瓷,成本可不低。
或者直接用310S钢管,里面有水,估计问题不大,具体要试验。

网友:
是不是华氏度啊?摄氏度1450,铁管都要化了

网友:
你确定要的的耐高温水管?
这么多能量这么高温度,水变成氢气和氧气了,我也在你们那牵根水管就发财了。
你是要隔热保温材料吧?

网友A:
楼主自己要什么都没有搞清楚。环境温度1450°C一定是炉膛内温度,冷却水管通常是安装在出入口,用普通的6分镀锌水管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自己要什么都没有搞清楚。环境温度1450°C一定是炉膛内温度,冷却水管通常是安装在出入口,用普通的6分 ...

水管人工放置在玻璃窑炉中,玻璃液表面温度在1450度,水管放置时间为30分钟,主要起平衡玻璃液表面温度作用!

补充内容 (2016-3-4 11:51):
钼管高温要氧化的

网友(点评):
如果是这样就要选择“钼管”。

网友:
水管的温度一高水不就变蒸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