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板打螺纹孔,该如何保证质量

楼主(2016-02-16):
       我们现在遇到一个情况挺发愁的,想在这里向诸位请教一下:
       一般在铝制薄板(厚度小于1.5mm)上打小尺寸螺纹孔(M2以下),比如说我们目前做的1mm厚板打M1.6-6h的螺纹,有时候会出现通规止规都过(或都不过)的情况,请问诸位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避免产生不良品呢?
      (附:我们情况简述:6063/1mm厚/底孔1.25mm/有床子攻的也有人工攻的)

网友A:
底孔确认尺寸吗?

网友B:
勤换钻头

网友:
用挤压丝锥。。。。。

网友C:
之前在社区看到有一种摩擦钻头,依靠摩擦生热钻孔,钻孔后攻丝,很强大,就是钻孔后孔周围厚度被拉长了,你有兴趣的话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在社区看到有一种摩擦钻头,依靠摩擦生热钻孔,钻孔后攻丝,很强大,就是钻孔后孔周围厚度被拉长了,你 ...

       多谢您的指点,那个方法我也看过,但是很遗憾我们没法使用,因为我们这个薄板两边都是精密面,千万能有一点变形。

网友:
挤压丝锥,上下夹板。

网友:
用挤压丝锥吧。

楼主:
多谢各位,我刚才度娘了一下挤压丝锥,感觉这玩意挺不错啊,改日买几个试试。这个机器和手工都能攻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勤换钻头

我个人感觉板就1mm厚,手上还没感觉呢就钻透了,对钻头的损耗没那么大吧..?

网友(点评):
正是因为薄所以才对钻头丝锥要求高,稍微钝一点就不好用了,薄板人工钻孔很容易出现用力过大导致钻头刃口温度过高而磨损,铝屑太薄不能吸纳多少热量所以温度会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孔确认尺寸吗?

这个孔的尺寸应该是没问题的,您的意思是底孔打的有点小吗?

网友(点评):
不要用“应该”,出问题就得逐步检查。底孔径是首先要确认的因素之一。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孔的尺寸应该是没问题的,您的意思是底孔打的有点小吗?

这个..这活整体是米克朗的床子做的,底孔我们确实只是简单的用卡尺卡了一下,没有用外径千分尺,但肯定跑不出6h范围吧

网友:
改用挤压丝锥 用机工

网友D:
钻咀要好 接着就是牙刀,你的冷却方式也会有影响!薄板加工螺纹刀具一定要锋利排屑也要好另转数看什么机械了,都是高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钻咀要好 接着就是牙刀,你的冷却方式也会有影响!薄板加工螺纹刀具一定要锋利排屑也要好另转数看什么机械了 ...

     多谢您的提示,现在越来越觉得这是一门手艺活,很考验操作者的能力。

网友E:
如果用挤压丝锥,注意底孔要比切削丝锥大2-3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用挤压丝锥,注意底孔要比切削丝锥大2-3道

多谢提醒,到时候我们会留意底孔大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