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怎样把零件中的实体转换为特征

楼主(2016-02-16):
SolidWorks怎样把零件中的实体转换为特征,图中的螺母座是用插入实体做成的,怎么样把两个螺母座变为特征存在于零件内呢

网友A:
至少我不知道,貌似不可以的

网友B:
纠结那么多浪费时间,直接删除掉自己画上去得了

网友C:
合并实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纠结那么多浪费时间,直接删除掉自己画上去得了

确实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我不知道,貌似不可以的

应该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合并实体?

不可以

网友D:
不可能的,因为这个所谓的实体是引用外部零件文件,说话要讲点逻辑性,OK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可能的,因为这个所谓的实体是引用外部零件文件,说话要讲点逻辑性,OK

大神!!!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是

特征太多的话,重画就浪费时间,如果SW有这个更能既不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征太多的话,重画就浪费时间,如果SW有这个更能既不更好?

是啊,关键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