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种吸盘是哪个品牌的?

楼主(2016-02-16):
或者有什么与这种吸盘类似的?吸盘中间的数字型号是A2HF

网友A:
是不是festo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festo的

我问过FESTO了,不是他们家的

网友B:
施迈茨的?

网友:
拆下来照着做不就完了吗,模具费也不贵

网友:
就那几个品牌,只能一个个问了!但是每个公司都有它的设计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施迈茨的?

倒是听说过 我找找看看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SMC

谢谢  不是SMC的

网友D:
根据图中吸盘颜色、结构及可能的材质推测应该是PIAB F系列吸盘,但可以确定吸盘的接头是后配的,请确认吸盘盘径,拆下来看看吸盘唇边是否有PIAB logo: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图中吸盘颜色、结构及可能的材质推测应该是PIAB F系列吸盘,但可以确定吸盘的接头是后配的,请确认吸盘 ...

我这边只有吸盘照片,没有实物,非常感谢你提供的信息,我会去找下看看的,谢谢了

网友(点评):
有实物才好确认,最好量量尺寸看看。

网友(2016-04-02):
A2 HF 应该是支杆上面的,一般品牌是在吸盘唇边上写字的

网友:
泽田崛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