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远程控制

楼主(2016-02-16):
各位大侠,请教一下,伺服电机能否40-100m内实现控制?

网友A:
40米还行,电缆挺贵的了,不过,一般都是放得挺近的,天钢的打号系统,伺服的,柜子就在打号机边上,厚板的箱子,密闭强制通风的,

现在离的远的,一般都是放从站,用从站控制,不直接拉电缆过去,

网友:
哪到哪40? 驱动器到电机?上位机到驱动器?

楼主:
谢谢两位,驱动器等应该放在电机附近,但控制需要离开100-200m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米还行,电缆挺贵的了,不过,一般都是放得挺近的,天钢的打号系统,伺服的,柜子就在打号机边上,厚板的 ...

那又怎么控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