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选择空压机?

楼主(2016-02-16):
我要驱动一个气缸,空压机方面的考虑如下(我以前只跟着别人用过一点气动,缺乏经验,特来请教):
1、我要驱动的气缸是 SC32*75,内径32mm,行程75mm,动作一次需要的空气体积是 PI * 1.6*1.6*7.5=46.2 cm3,即 0.05L。
2、工作节拍上,每3秒动一下,因此每分钟需要  0.05*20 = 1L 气体,注意这个是压缩后的气体容积。

气体压力 0.2Mpa就够了,假设算 0.4Mpa,即4个大气压。那么,为了保证每分钟排出1L的压缩气体,就得吸入4L空气。

因此空压机应该满足两个条件:
1、流量大于 4L/min,再放点裕量,取6L/min肯定够了;
2、压力要达到 0.2Mpa,一般的机器都能满足。

对了,空压机离气缸不超过2米,因此管道衰减就忽略。

请问以上思路正确吗?
谢谢!

网友:
应该是不对的,论坛里有相关的帖子,自己搜一下

网友A:
这是机械设计手册上的

网友B:
0.4MPa是表压还是绝压?表压5L,绝压4L。

楼主:
引用 网友B:
0.4MPa是表压还是绝压?表压5L,绝压4L。

多谢提醒。经核算,是相对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机械设计手册上的

多谢。但是我计算了,平均耗气量居然大于最大耗气量。
我的缸径32mm,所以D 是1.6,行程7.5cm,p = 0.2 Mpa,每3s一个往复,所以t为3,据此算得最大耗气量 3.61L/min。
同样的数值代入平均耗气量公式,显然N为20,那么平均耗气量 7.23L/min。
对比两个公式,一样的部分可以忽略,不同点在于:最大耗气量是 0.047 / t,平均耗气量是 0.00157 N = 0.00157 * (60 / t) = 0.0942 / t,所以平均耗气量肯定比最大耗气量大!
请问……?

网友(点评):
最大耗气量必然大于平均耗气量,一个按最大速度一个按平均速度。

网友:
平均耗气量用于选用空压机,计算运转成本。最大耗气量用于选定空气处理原件,控制阀及配管尺寸等。最大耗气量与平均耗气量之差用于选定气罐的容积。更详细的帖子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7%BA%C4%C6%F8%C1%BF

网友(2018-08-07):
空压机售后、租赁、维修————18602966459(微信同号)

Q: 2635396995

“ 开山 ”  品牌各系列,空压机、钻机钻车、凿岩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