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动轴的润滑?

楼主(2016-02-17):
带负载的传动轴走铜套要用什么润滑?是用机油好还是黄油好?负载在20T左右!

网友A:
  机油和黄油的区别在哪里?机油有几种?黄油有几种?
  20T没别的条件,黄油可以,机油也可以。

网友:
如果使用的环境没有特别的要求,润滑油都可以。如果是在高低温,真空,等其他特殊环境下使用就需要专用的润滑油(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油和黄油的区别在哪里?机油有几种?黄油有几种?
  20T没别的条件,黄油可以,机油也可以。

用机油要经常加,不然时间长点就发热

补充内容 (2016-2-18 12:39):
机油没有循环的

网友(点评):
机油润滑都是循环的。

网友(点评):
封闭式机箱里才有循环润滑,很多设备是开放式结构根本无法使用循环润滑的。

网友B:
设计用的是黄油还是机油?使用机油和黄油的轴承结构应该有点区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用的是黄油还是机油?使用机油和黄油的轴承结构应该有点区别吧?

设计是机油,但用机油他老是流出来,而且要经常加,不然老发热,没有轴承是走铜套的

网友:
我跟楼主遇到了同样问题没有解决。客户要求自动润滑。我是10t负载,用的自动喷机油润滑,但是效果不好,油加多了会溢出来,地上一滩油,需要经常清理。油喷少了润滑不到位,烧丝杆。现在换成了黄油自动润滑泵,但是好久不用,黄油就会凝固。我现在一脑壳的包。
以前手动加黄油维护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设计是机油,但用机油他老是流出来,而且要经常加,不然老发热,没有轴承是走铜套的

设计时就要考虑好润滑的问题。漏出来是怎么回事,能否密封?

网友:
完全密封是不可能的,最多密封做好一点,漏的慢些,不过成本又要高不少了,转动必然有间隙,有间隙才能进去机油润滑,有间隙必然有泄露,用电动润滑泵加油呗,工作就通电开始加油,隔多少时间泵一次油,油箱一次加满可以管一两个月,现在的数控机床都用这种东西加油了。用机油的滑动轴承改用黄油肯定会润滑不良的,流动性不一样。至于流到地上脏那就没什么好办法了,那是结构设计问题,想要改成本肯定不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计时就要考虑好润滑的问题。漏出来是怎么回事,能否密封?

没办法密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