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6怎么设置压住鼠标滚轮旋转实体?

楼主(2016-02-17):
最近新装2016版本SOLIDWORKS,不过使用时发现压住鼠标滚轮不能转实体,用起来很不方便。哪位大侠能指导下?谢谢!

网友A:
默认的不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的不是吗?

也可能被我不知怎么给取消了

网友:
额   这个一般都是默认的啊   没遇到过这种状况   要不百度看看吧

网友B:
跟以前一样的,你的问题是硬件鼠标的问题,与solidworks2016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以前一样的,你的问题是硬件鼠标的问题,与solidworks2016无关。

多谢天花板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