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接触式测量转角

楼主(2016-02-17):
如图,当下面受力产生旋转,转角小于360度,测量此转角的大小,最好是非接触式的
原来想过采用编码器测量,但是编码器有个起动扭矩,当下面受力小于起动扭矩时无法测量转角,此时产生盲区!
请问大侠们有没有可以非接触式测量转角的传感器或者方案推荐!谢谢!

网友A:
你看看as5040之类的…………

网友(点评):
磁编码器

网友B:
之前我搞过一个管件铸件,在管子内腔有两个平面,甲方要求平面的端面的夹角在一定的范围内,但两个平面不在同一平面内,我是采用数码照像,再复制到CAD图上,通过CAD的工具测量,此测量虽不是很准但也有一定的说服力,楼主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as5040之类的…………

谢谢你的介绍,我查了下资料,我的理解是这个芯片不能直接作为产品使用,必须和电路板焊接后使用,我用起来不是很方便!
我想要拿来后直接与PLC接线就能用的产品!
谢谢你的回答,开拓了我的视野!

网友(点评):
磁编码器……搜一下产品吧…………这个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我搞过一个管件铸件,在管子内腔有两个平面,甲方要求平面的端面的夹角在一定的范围内,但两个平面不在 ...

咱俩说的好像不是一回事!

网友:
不接触也要有个光栅盘吧?编码器应该也属于吧?